IR2110驱动NMOS管蓄电池充电的GS电平问题请教

楼主:
也是网站的别人帖子的电路
假设VCC为28V电源,BAT电压为18V,然后这里IR2210用5V驱动芯片,IR2110驱动输出最高不是才5V,GS电压不是都是永远小于0嘛,对于NMOS管来说还如何导通给蓄电池充电?恕我愚昧!

网友:
IR2110是高、低压供电的,VDD接+5V,VB和VCC接+12V,驱动mos管的是12V

网友A:
这是Buck电路。MOS管与续流管联接处(L2左端)电位在接近VCC和接近GND之间变化。当L2左端接近GND时,12V经D2对电容E1充电,当L2左端电位升高后(此时需要将MOS管门极电位提高到源极以上)驱动电路靠E1已经充入的电荷工作(此时E1放电)。
这个电路,通常叫自举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Buck电路。MOS管与续流管联接处(L2左端)电位在接近VCC和接近GND之间变化。当L2左端接近GND时,12V经D2 ...

蓄电池电压18V,接MOS管源端,如何能把栅极电压提高到18V以上,确实不懂请教下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蓄电池电压18V,接MOS管源端,如何能把栅极电压提高到18V以上,确实不懂请教下您

蓄电池可不是接MOS管源极(首帖电路),中间还有个电感L2呢!另外,MOS管源极到地还有个二极管DD1。
这两个元件很重要,缺少了就不是Buck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蓄电池电压18V,接MOS管源端,如何能把栅极电压提高到18V以上,确实不懂请教下您

首帖这个电路,MOS管源极不是蓄电池的18V,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只有这样才叫开关电源)。源极电压最低时接近于零(此时DD1导通,源极实际上要考虑DD1正向压降,为一负值)。源极电压最高接近VCC(此时MOS导通),由于MOS管也有压降,所以源极电压稍低于VCC。
MOS管导通,要求门极电压高于源极,这是靠12V、二极管D2和电容E1实现的。在3楼我曾介绍过,叫自举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蓄电池电压18V,接MOS管源端,如何能把栅极电压提高到18V以上,确实不懂请教下您

分析这个自举电路工作,只需要考虑该开关电源的两个状态:
1、MOS管导通,源极电压接近VCC。门极靠已经过D2充电到接近12V的E1放电维持工作。
2、MOS管关断,MOS管源极电压接近为零,12V经过D2为电容E1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这个自举电路工作,只需要考虑该开关电源的两个状态:
1、MOS管导通,源极电压接近VCC。门极靠已经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