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的大神帮忙看下Un-Routed Net Constraint是怎么出现的,谢谢了。

楼主:
下面的蓝色是buttom GND敷铜,17管脚top面已经敷铜到GND了  旁边还特意打了过孔

右下角是GND排针接口  很明显17管脚是接地了的

网上有些人说是镀金的问题  我试着不管勾不勾上都没用

有懂的大神帮忙看下是哪里的问题  多谢了

网友A:
镀金的?这么有钱的吗?

网友B:
到底想做什么,勾不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镀金的?这么有钱的吗?

封装里就是勾的     发现勾不勾并没啥影响啊

拿给别人做板子 就是普通的绿油加铅过锡

不明白的是那个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想做什么,勾不勾的

问题不在于那个镀金啊

而是勾不勾都有那个报错

网友C:
你把你的错误信息截图全面一点,另外就是第三张没看懂是设置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不在于那个镀金啊

而是勾不勾都有那个报错

错误的报警信息是什么
绿色的貌似丝印焊盘等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你的错误信息截图全面一点,另外就是第三张没看懂是设置哪里的

第一张截图是报错信息
第二张截图是报错的地方   有一条飞线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误的报警信息是什么
绿色的貌似丝印焊盘等设置的问题

第一张截图是报错信息

第二张截图是报错的地方   有一条飞线在那里  但是很明显GND是连到了网络上的   飞线应该消失才对

绿色的短间距问题  QFN封装 管脚间距很短的  这个没问题的

网友D:
主要问题是17管脚上的那条飞线消除不掉

网络是GND   明明是连上了     飞线确不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问题是17管脚上的那条飞线消除不掉

网络是GND   明明是连上了     飞线确不消失

明明是连上了?
软件不会欺骗人
重新检查
按照报错信息判断也有漏线没有布

网友:
布线完成没有,可以让软件检查一下吗

网友:
这里是0就对了

网友D:
用的是AD10 下面是规则检查的截图  在下面是飞线出现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AD10 下面是规则检查的截图  在下面是飞线出现的地方

先把覆铜都删除,找

网友D:
放大后出现这样的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大后出现这样的符号

现在看,14楼图报告中
Un-Routed Net Constraint(all)                        1

应该是还有1个网络的没连接的
所以显示有没有连接的线

网友B:
建议在隐藏显示网络飞线设置,反复勾选,观看那里有飞线网络没连接快捷键L
反复勾选这里,查看哪里有飞线没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隐藏显示网络飞线设置,反复勾选,观看那里有飞线网络没连接快捷键L
反复勾选这里,查看哪里有飞线 ...

好的 谢谢

网友:
因为你随机放置过孔,并且设定连接GND。敷铜后,很有可能某个过孔连接的两面恰巧都是孤立的铜皮,没有与GND相连,那么此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删掉那个过孔,或者干脆不理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