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一下这个电压基准电路

楼主:
这是基准电压芯片TL431的一个典型电路,不太明白这个三极管是怎么提高输出电流的,而且很多三端稳压器里的典型电路里都有用到三极管提高电流,以这个电路为例,是怎么提高的呢?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TL431的内部含有一个2.5V的基准电压,所以当在REF端引入输出反馈时,器件可以通过从阴极到阳极很宽范围的分流,控制输出电压。如上图所示的电路,当R1和R2的阻值确定时,两者对Vo的分压引入反馈,若V o增大,反馈量增大,TL431的分流也就增加,从而又导致Vo下降。显见,这个深度的负反馈电路必然在VI等于基准电压处稳定

网友B:
“不太明白这个三极管是怎么提高输出电流的”
这个三极管的作用,无非是对TL431的Cathode电流加以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431的内部含有一个2.5V的基准电压,所以当在REF端引入输出反馈时,器件可以通过从阴极到阳极很宽范围的分 ...

啊,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原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这个三极管是怎么提高输出电流的”
这个三极管的作用,无非是对TL431的Cathode电流加以放大。

您能详细说一下这个P管具体的工作状态么,谢谢您,我怎么感觉会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能详细说一下这个P管具体的工作状态么,谢谢您,我怎么感觉会截止

TL431的工作可以简单叙述为:Ref端对A端电压越高,流入K端电流越大。
流入K端电流由两部分组成,一路是K端与Vout之间的那支电阻,另一路是PNP管基极电流。流入K端电流增加,自然PNP管基极电流增加,PNP管集电极电流也增加,于是PNP管集电极到发射极压降减小,从而使TL431Ref端对A端电压减小。

网友:
这个电路典型的优点是输入输出压差很小,比如输入3V可以稳定输出2.9V左右。输出电流取决于输入电阻和三极管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