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的8大要求、4大组成

楼主:
了解电路的定义、组成及其功能;了解电路模型的概念;深刻理解电流、电压、电动势及其参考方向;理解欧姆定律、电阻和电导的关系;理解焦耳--楞次定律、电功率的概念;了解电气设备额定值的定义及其电路在不同工作状态下的特点;熟练掌握基尔霍夫定律;熟练掌握电阻串、并联及分压、分流的运算技能;深刻理解电路中电位的概念并能熟练计算电路中各点的电位。

模拟电路的8大要求、4大组成

1. 电路及其组成,要求达到“识记”层次。

2. 电流、电压、电动势及其参考方向,要求达到“领会”层次。

3. 欧姆定律、电阻及电导,要求达到“简单应用”层次。

4. 焦耳──楞次定律、电功率,要求达到“简单应用”层次。

5. 电气设备的额定值及电路的工作状态,要求达到“领会”层次。

6. 基尔霍夫定律,要求达到“综合应用”层次。

7. 电阻的串联和并联,要求达到“简单应用”层次。

8. 电路中的电位及其计算,要求达到“综合应用”层次。

重点:电压、电流的参考方向、基尔霍夫定律和电位的概念。

难点:电压、电流的参考方向及其霍夫定律的正确应用。

1.电路及其组成
(1) 电路

把一些电器设备或元器件,按其所要完成的功能用一定方式连接的组合称为电路。它是电流流通的路径。

(2) 电路的组成

电源:共给电能的设备。

负载:用电设备称为负载。

中间环节:将电源与负载连接成闭合电路的导线、开关设备、保护设备等称为中间环节。

(3) 电路的分段

电路中的设备和电器元件主要分为三类:电源、负载和中间环节(传输设备)。

电源可将非电能如化学能、机械能、原子能等转换成电能向电路提供能量。

负载使指电路中能将电能转换为非电能如电灯、电动机等用电设备。

中间环节是指将电源与负载连接成闭合电路的导线、开关设备、保护设备等。

(4)电路图

将实际的设备及基本相互联接的方法用具有规定的图形符号来表示称为电路图。在分析和计算实际电路时,是用理想电气元气件所组成的与实际电气元气件相对应的、并用统一规定的符号表示而构成的电路,就是实际电路的模型,或称模型电路。

理想电路元件:使指在一定条件下忽略了次要因素以后,把电气元件抽象为指含有一个参数的理想电路元件,就如书中所讨论的电阻元件R、电感元件L和电容元件C等。

网友:
楼主这个总结的很不错 ,很经典,有水平。想必设计经验也很丰富.

网友:
应该是强电的电路分析,

网友:
理想的电路元件从电路分析来看就是L,C,R组合,电路元件同时还是能量转换装置,电路元件只讲理想化电参数,而不去实际的能量转换效果是不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