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故障的特点及排除方法

楼主:
电阻是电力设备中量最多的元件,但不是损坏率最高的元件。电阻损坏以开路最常见,开路后,大多都表现为阻值便大,在电器设备中常见的的有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线绕电阻和保险电阻几种。前两种电阻应用最广,其损坏的特点一阻值在100Ω以下,和阻值在100kΩ以上所出现故障的概率较大,而阻值在几百欧到几十千欧之间,他们出现故障的很少;底阻值电阻出现故障后所表现的是发黑,而高阻值的一般没什么外部表现,圆柱形线绕电阻出现故障表现为破裂和发黑,线绕电阻一般用作大电流限流,阻值不大。水泥电阻是线绕电阻的一种,烧坏时可能会断裂,否则也没有可见痕迹。保险电阻烧坏时有的表面会炸掉一块皮,有的也没有什么痕迹,但绝不会烧焦发黑。
  这是电阻出现故障的时候所表现的一些特点,当你在使用或者测试电阻的时候,你可以根据以上的几点特性来判断是否是电阻损坏的问题,这样可以很快速的帮你找到电路出现故障的原因,逐一排除。
  (1)电容在损坏的时候表现为外部出现油脂,一般表现为2端或者中间有鼓起的形状;
  (2)严重受损的电容在系统启动的时候,发热高,这样的电容应立即更换;
  (3)电解电容是靠里面的电解液进行工作的,长时间的工作和烘烤会使得里面的电解液减少甚至变干,应该定时检查大功率元器件旁边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