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各位大神,下面这个电路是什么电路

楼主:
想请问下,这是什么电路,这些电容电阻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
电压比较

网友:
带通滤波电路。

网友:
应该是个有源滤波器,似乎是低通,要完全确认并且计算电阻电容的话要写出传递函数才行。晚上有空可以写一下。

网友:
第一眼,看到电源就不想再看了

RTEMS

网友:
此为文氏电桥。建议楼主看看教材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运放部分有讲文氏电桥。

网友:
好像是低通有源滤波电路。

网友:
不是滤波吧,都串了电阻了,像是变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