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的稳定性

楼主:
Problem Description
zzz有一个电路,电路上有n个元件。已知元件i损坏而断开的概率是Pi(i=1,2,…,n,0<=Pi<=1)。
请你帮zzz算出整个电路断路的概率。
元件的连接方式很简单,对电路的表示如下:
(1) 一个元件是最小的电路,用A表示元件1,B表示元件2,如此类推。
(2) k个电路组成的串联电路表示为电路1,电路2,……,电路k。
(3) k个电路组成的并联电路表示为(电路1)(电路2)……(电路k)。
Input
输入有多组测试数据,每组测试数据的第1行是一个整数n(1<=n<=26),表示一共有多少个元件;
第2行是表示电路的字符串;
最后是n行,每行是一个实数Pi(i=1,2,…,n,0<=Pi<=1),表示该元件断路的概率。
Output
对于每组测试数据输出一个实数表示整个电路断路的概率,精确到小数点后4位。
Sample Input
(A,B)((C)(D),E)
0.2
0.3
0.4
0.5
0.6
Sample Output
0.2992
//题解:并联电路短路的概率:x*y, 串联电路断路的概率:x+(1-x)*y.
//标程:
[cpp] view plain copy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using namespace std;
string s, str;
double p[30];
int yx(char c)
{
    if(c=='+') return 1;
    if(c=='*') return 2;
    if(c=='(') return 0;
}
void compute(stack &s1, stack &s2)
{
    double x,y,ans;
    char c;
    y=s1.top(); s1.pop();
    x=s1.top(); s1.pop();
    c=s2.top(); s2.pop();
    if(c=='+') ans=x+(1-x)*y;
    if(c=='*') ans=x*y;
    s1.push(ans);
}
int main()
{
//    freopen("a.txt","r",stdin);
    int n;
    while(scanf("%d\n",&n) != EOF)
    {
        str = "";
        int i, flag=0;
        double num;
        stack s_int;
        stack s_char;
        cin >> s;
        for(i = 0; i < n; i ++)
            cin >> p[i];
        str += '(';
        for(i = 0; i < s.size(); i ++)
        {
            if(s[i] == ',')  { str += '+'; continue; }
            str += s[i];
            if(s[i] == ')' && s[i+1] == '(')    str += '*';
        }
        str += ')';
        for(i = 0; i < str.size(); i ++)
        {
            if(str[i]>='A'&&str[i]<='Z') {num = p[str[i]-'A']; flag=1;}
            else
            {
                if(flag) {s_int.push(num); num=0; flag=0;}
                if(str[i]=='(') { s_char.push('('); continue;}
                if(str[i]==')')
                {
                    while(s_char.top()!='(') compute(s_int,s_char);
                    s_char.pop();
                    continue;
                }
                if(s_char.empty()) s_char.push(str[i]);
                else
                {
                    while(!s_char.empty()&&yx(s_char.top())>=yx(str[i]))
                        compute(s_int,s_char);
                    s_char.push(str[i]);
                }
            }
        }
        if(flag) {s_int.push(num); num=0; flag=0;}
        while(!s_char.empty()) compute(s_int,s_char);
        printf("%.4lf\n",s_int.top());
        s_int.pop();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