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与低通

楼主:
看图:高通是把低通的反馈部分搬到输入部分形成,功能实现:频率补偿(输入200Hz。峰峰值10v).A(f)=|Vo/Vs|的-3dB高频截止频率扩展大于50kHz。仿真没有问题,而在实际电路中(用opa2134搭建的)增益没有问题,截止频率仅仅扩展到30k左右 哪里有问题?大佬们。

网友A:
改变上图中的电容式,增大电容时,200hz的时候,频率扩展了但是输出达到15v左右。怎么办,该怎么调试呢

网友B:
运放输入电容通常有数pF,你的电路中电容也是数pF量级,且电阻均为数M欧甚至达到10M欧。显然运放输入电容不能忽略,必须计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变上图中的电容式,增大电容时,200hz的时候,频率扩展了但是输出达到15v左右。怎么办,该怎么调试呢

建议你增加电容量,同时减小电阻数值。电容量初步考虑按照百倍增加,电阻值按照百分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放输入电容通常有数pF,你的电路中电容也是数pF量级,且电阻均为数M欧甚至达到10M欧。显然运放输入电容不 ...

没懂?

网友:
“没懂?”
“没懂”二字后面加个问号,显然是你在问我“没懂?”
那意思,是说我没有看懂你的首帖。

网友:
哈哈。如果是maychang没懂,应该用问号。但是maychang显然是读懂了楼主的首帖,也给出了解决方案。所以合理的解释就是楼主没懂。楼主没懂,就不应该用问号。看来还是语文老师的错。

网友:
也别纠缠懂不懂了,建议楼主按照4楼的解决方案,电阻全部换成原来阻值的0.01倍,电容全部换成原来的100倍。做了实验再来讨论!

网友:
就是说同样是1/RC R跟C得取值关系对电路也是有影响得。

网友:
博通和周博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懂?”
“没懂”二字后面加个问号,显然是你在问我“没懂?”
那意思,是说我没有看懂你的首帖。

我直接把电容改为4.7nf,电阻改为5.1k,10k,200hz时示波器就没有输出正确的频率和幅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把电容改为4.7nf,电阻改为5.1k,10k,200hz时示波器就没有输出正确的频率和幅度。

先说清楚:“示波器就没有输出正确的频率和幅度”是仿真还是实际搭出来的电路?
其次:“示波器就没有输出正确的频率”,输入是200Hz,示波器上看到波形频率是多少?如果可能,把示波器看到的波形以及输入波形贴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把电容改为4.7nf,电阻改为5.1k,10k,200hz时示波器就没有输出正确的频率和幅度。

“示波器就没有输出正确的频率和幅度”
你心目中,“正确的频率和幅度”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就没有输出正确的频率和幅度”
你心目中,“正确的频率和幅度”是多少?

实测的,等下上传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测的,等下上传照片

电阻为51k,电容470pf

网友C:
计算出时间常数后,电容取值是用经验系数,曾经看到网上有人列表说明各不同时间数量级的经验系数,想上传但是搜索不到,楼主自己去找找看。
就我仿真的经验,ms级的时间常数,电容取值uf数量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计算出时间常数后,电容取值是用经验系数,曾经看到网上有人列表说明各不同时间数量级的经验系数,想上传但 ...

好的。

网友:
你应该说明这是电路中哪一点的波形。
不过,无论是哪一点的波形,其频率离输入的200Hz信号很远是可以肯定的。
这种情况,猜测是放大器发生了自激振荡。

网友:
应该是自激振荡了。
波形中那个斜线就是输入的200Hz,23kHz的脉冲是自激振荡的波形。
楼主可以将示波器的横轴改为1ms/div试试,应该能够看到200Hz的正弦波,上面叠加了幅度很大的自激波形。

网友:
楼主的电路中,低通与高通网络都采用了2阶T形网络,这种网络的过渡带比较陡峭是其优点,但是若设计不当容易有Q值过高引起自激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