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韦数控电源风扇太吵了,简单加个温控电路

楼主:
  入手一台老货PPT3615数控电源,做工非常好,用起来也爽,就是那个风扇哟,太吵了,吵得脑壳疼,特别是晚上,简直不能忍受。
  忍无可忍,无须再忍,因为我不是高负荷使用,大部分时间电源是处于待机状态,根本没什么热量,那就做个温控电路吧。

  肯定有说啥运放搭电路,单片机PWM控制等,我想说太复杂了,拆开风扇查看是简易的2条线,24V风扇。。。

  本着越简单出故障的问题越小的原则,其实就是一个LM317加热敏电阻搞定的事,不用想的太复杂,注意这里的热敏电阻选用正温度系数的,也就是温度越高电阻越大的那种,不局限于10K阻值,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电阻算阻值。

拆开电源,在电源的调整管拧上热敏电阻。

散热片上有电压,所以要做绝缘,不能让LM317的金属部分直接在散热片上

使用了绝缘片和带塑料套的螺丝,散热片上有富余的安装孔,直接找到合适位置拧上即可

切断原来的风扇供电线,搭接好电路,接好线,装机,效果非常满意,世界一片清静。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ylyfxzsx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不是高负荷使用,大部分时间电源是处于待机状态,根本没什么热量,那就做个温控电路吧。”-------如果这样的话,直接给风扇的供电线上串一个常开型的温控开关不是更简单?根据安装位置选好温度值,超过就闭合接通风扇,温度低了又自动断开。

网友:
原来的风扇温控坏了
一开机风扇就转
再加的这个温控是怎么控制的
风扇太吵了,解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风扇温控坏了
一开机风扇就转
再加的这个温控是怎么控制的
风扇太吵了,解决了没有

简单点就去某宝上搜“温控开关KSD9700热保护器 25度-160度 5A/10A/16A 金属/塑壳/陶瓷”,选个适合温度常开型的,相当于定频空调,温度超过某个值就开启风扇,低于某个值就关闭风扇。楼主做的复杂了,有点像变频空调了吧,根据温度改变风扇转速。

网友B:
PTC作温度控制有两种用法:
1,利用PTC温度到达其居里温度之后,阻值剧增(每度变化率最大可达1倍)的特性,作开关用;
2,利用PTC温度未到达居里度前的正温度系数作非线性模拟量控制;

故,对楼主的应用有疑问:
1,若是利用居里点,那么10K的阻值就太大了。24V仪表风扇的启转电压大约5-8V,按5V计,PTC电阻的常温阻值不得大于720欧。
2,若是利用到达居里温度前的正温度特性,那这个变化又太小了,常用于温度传感器的PTC其80度阻值只比25度阻值大25%左右,对风扇转速的影响不会太明显。

另外,楼主的图中,1-3脚画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TC作温度控制有两种用法:
1,利用PTC温度到达其居里温度之后,阻值剧增(每度变化率最大可达1倍)的特性 ...

他贴的电路图画错了,实际上应该是用10K 热敏电阻和240欧电阻分压接到反馈脚来改变LM317的输出电压值。不是串在电源上分压。不过如果想温度越高输出电压也越大(风速越高)的话,应该用NTC才对吧?如果用PTC的话,PTC和240欧的位置应该要对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贴的电路图画错了,实际上应该是用10K 热敏电阻和240欧电阻分压接到反馈脚来改变LM317的输出电压值。不 ...

没画反,1-2脚的240欧,是317的out对adj的最大稳定电阻,太大会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画反,1-2脚的240欧,是317的out对adj的最大稳定电阻,太大会出问题

我说画错的地方是指1脚通过10K热敏电阻到地,图中1脚和VDD24V被错连接了。Vout-240欧-1脚(Vadj)-热敏-GND,这个是反馈的接法,用热敏的阻值变化来控制Vout,原理上应该是温度越高使得Vout越高才对,所以这个热敏应该用NTC才对,温度越高阻值越低,1脚分到的电压就越小,而1脚的电压是固定在1.25V的话,就使得Vout要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画错的地方是指1脚通过10K热敏电阻到地,图中1脚和VDD24V被错连接了。Vout-240欧-1脚(Vadj)-热敏-G ...

红圈处不短路,240R固定,下面电阻用PTC是可以工作的,不过PTC的值可不是10K需要用1K。居里温度之下,PTC在1K附近按每度0.5左右变化,输出5-6V似转非转(电流极小不会烧风扇),居里点阻值每增1度阻值倍增0.5-1倍,温度只需变化10度阻值合可增50-1000倍,实际上只需区区几度即可达到全速运转的目的。

用NTC的话,热敏电阻和固定电阻的位置得对换一下,由于LM317的ADJ电流最大为100uA,NTC取R20/R70=5倍,即可提供约1-5mA旁路电流,这里对电压精度要求不是非常高,大于ADJ电流的5-10倍即可。

取R25=1K的NTC, 下面的电阻用3.9K。
(注R25,R20,R70分别指热敏度电阻在25度,20度,70度的阻值)

网友:
哦,我搞错了。没用过LM317,刚才又仔细去看了一下规格书,其参考压降1.25V是指输出脚和ADJ脚之间的压降,也就是240欧电阻上的压降(5.2mA恒流),所以下拉电阻越大输出电压就越大,用PTC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