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传HAWEI手机核心芯片都是国外半导体供货

楼主:
网传HAWEI手机核心芯片都是国外半导体供货,核心电子芯片,能不能靠化缘

网友:
除了三棒子,还有谁能够全产业链制霸,垂直整合?

So TM what......?

网友:
建议去仔细看看华为老板任正非2012实验室讲话。

网友:
拆一下不就清楚了…… 首先RAM与ROM芯片肯定不是国产的……这不就结了……这两块应该来说是主板上面芯片里面最贵……主打的摄相头 更不可能是国产的!wifi与蓝牙基本不可能是海思的,  海思估计就做了一个MPU,另外射频肯定是做不全的,但是估计会有一部分是海思的射频管理芯片。从信号来讲 射频 华为应该只能完成一部分,核心应该不是在华为手里,就像中兴一样前端都只有国外能做,而从智能机功能上来讲,最重要的 应该是 三大块  MPU+RAM+ROM,只有MPU这个有海思倒是有芯片,但是也限于一部分手机,华为很多手机都还用的高通的呢,MPU整体设计华为应该来说也多少算得上可以的了,但ARM内核还是外国的呀。外围一堆传感器就不谈了。但是吧整合能力也是一种能力,所以关健在于手机是整合能力作用强于芯片本身还是芯片稍加组合就能达到手机功能。对于iphone显然是整合能力对手机整体作用强于芯片,并不是给你一堆芯片你就能整个iphone。华为呢,就不好说的,但是华为的整合能力应该来说对华为手机还是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明显的华为高端手机并不拿来主义,不是整体打包方案,而是用心设计的,从这个层面来讲,核心还是要算上华为的。另一个层面,芯片的影响能力,在华为手机中,华为自己的芯片来说应该达不到核心占有的作用,毕竟可替代性很强,但是自己的份额还是不少的。

网友:
不仅仅是华为。。

网友:
不只是手机...

网友:
不是宣传的华为用自主研发的芯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