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门哪种方式好?

楼主:
     作为一个0基础新手,想把电子技术学做一爱好。可是自学理论太枯燥,看一点忘一点,记不深刻。慢慢的没有了兴趣,完美的诠释了从入门到放弃。所以想想感觉还是直接做一个东西出来,获得点成就感,激发自己。但是没有基础理论,往往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按视频一步步做,自己就萌。所以很纠结,不知道怎么继续下去。希望来个自学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如果你感觉基础枯燥,要么是没选对教材,要么就是你对这行根本没兴趣

网友:
但是没有基础理论

任何时候学基础都不晚。

网友:
电子技术讲究大量的动手实践,先从简单的DIY项目开始。
我本人10岁时开始自学电子技术,当然得先看书,我看的是一本讲简单收音机装配的书,从组装单管收音机开始,起步很低,毕竟10岁的小学生能懂多少?但是,随着大量的动手以及在动手中遇到问题的看书及思考,我初中时就能自行组装全分立元件的电视和维修各种家电了,当年的家用电器电路图我都能大致看懂是没问题的。
从我的少年经历我认为可以得出结论,入门电子技术不算难事,只要花够时间。基础很低也没关系,10岁的孩子即便是学霸又能懂多少是不?关键在于找对自己感兴趣的简单项目大量动手去做,假日时日不自觉间就早入门了。待有一定基础后,再去系统性的学习理论,扎实基础,剩下的就是高手之路了。此法的缺点是比较慢,但对资质、学习能力的要求相对较低。传统的方法是先系统性的学习理论,然后再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实践,这个效率可以很高,但并不适合绝大多数人走,尤其不适合应试教育下资质不算高、学习又不自觉的人走。与其在不适合自己的道路上瞎撞却又不断的浅尝则止,出路只有两条:要么趁早改行,要么把自己当成小学生,通过大量的实践来学习。不过这也有个条件——兴趣,没有兴趣的话,白搭。

网友:
没有基础 建议别入坑

网友:
没有基础,怎么能做东西出来。照搬照抄,往往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还得先学理论知识。知识学的很多。学的太久,可能学不下去。可以边学,边做。从最简单的开始。找现成的平台,比如一个简单的开发板。把基本操作学会了。上电,下载,这些都不难。下载程序进去,看到现象。这算是第一步。然后,你就得懂一点c语言。用最简单的例程。结构简单。语句少。分析比较容易。甚至,你上网查,都能知道语句的含义。找教材,花些时间学习语法。就可以进行简单的操作。操作之后,看效果,能否实现功能。实现不了。就调试,分析语法,逻辑等。刚开始,就做一个很简单的修改。工作量小。把第一个基本的修改,完成了。就算过了第一关。后面还有无数个在等着你。这个坑比较大。做好准备吧。把一个程序弄熟一点,开始做第二个。逐步积累。把开发平台弄熟。基本就有点感觉了。这需要一个过程,最初的过程,可能遇到 各种各样的 问题,认定的东西,就要坚持。排除各种阻碍。熟练运用。就差不多入门了。别急躁。慢慢来。应该可以走下去。

网友:
感觉还是先找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电子产品自己动手做,只有动手,才知道自己缺哪方面的知识,这样才能更好的学习,毕竟感兴趣才能学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