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超级电容器的快速充放电的电路

楼主:
想用超级电容代替干电池给电动机供电,要求是拿两节干电池在两分钟内给5.5V的超级电容充满电。充满电后给碳刷电机供电,尽量发挥电机的最大功率。电机适合电压3.7V~7.2V。

网友A:
2节干电池串联才3V电压,如何给5.5V电容充满电?

网友:
两节干电池不足5.5V,所以楼主需要使用升压电路。此升压电路必须能够限制输出电流以免充电过快,同时电容充电到5.5V时能够停止工作。

网友:
不说容量或电流就是耍流氓

网友:
如果要求给动力超级电容(能快速充放电的超级电容我主张称为“动力超级电容”以和用于掉电数据保持的不具备快速充放电能力的那种超级电容有所区别)充满电,那先要弄清楚其容量,根据容量和要求的充电时间即可计算获知充电电流和要求的电池容量及电池放电电流要求,据此才能开展器件选型和电路设计。

网友:
5.5V的1F超级电容和0.22F的充满,充满与设置的充电电流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节干电池串联才3V电压,如何给5.5V电容充满电?

用升压模块

网友A:
这个超级电容在刚开始充电的时候充电电流足够大的,升压电路受的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超级电容在刚开始充电的时候充电电流足够大的,升压电路受的了吗?

那要怎么解决呀,之前也对超级电容不是很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要怎么解决呀,之前也对超级电容不是很了解,

楼主应该使用比超级电容标称电压高的DC电源经过稳压降至5V给超级电容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使用比超级电容标称电压高的DC电源经过稳压降至5V给超级电容充电。

不行啊,是要做比赛,就给两节干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啊,是要做比赛,就给两节干电池

原来是学生竞赛啊。那就帮你拟一下思路。
竞赛的目的是用两节干电池在规定的时间内给法拉电池充电,那么正确的思嘱是:
1,如何从电池获取最大的功率;这不仅仅是考虑简单的“阻抗匹配”,更多的是考虑干电池在大电流放电的时间效应;
2,如何将电池输出的能量用恬当的方式,以最高的效率充入法拉电容。脚指头都想得到需要用“开关电源”的方式(DC-DC)来处理了。

但是,但是,一堆零件配合起来,不同的电流,不同的输入端电压,不同的输出电压效率又大不相同,这可要讲究控制策略,不要讲是学生,就算是把全球最牛逼的电力电子学教授叫到一起,也能扯上一个星期。最后做出来的效果差别也是相当大的。

网友:
可以用我们的升压模式的充电电路ZC33AA,输出电压可以调到你需要的5.5V,电流有几A,样片和资料,请QQ:1628957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