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不同地怎么连接

楼主:
我用的是alitum 10,在PCB中我按照第一种连接结果全部的地都变成了DGND,请问该怎么连

网友A:
你为什么不用第二种画法呢?

网友B:
我不知道用哪种接法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不用第二种画法呢?

不知道用哪种接法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用哪种接法正确。。。。

用第二种把。

网友:
电路设计中得地对高频电路很重要,通常原则:
1.低频电路单点接地,高频电路(大于10Mhz)多点接地,并且地线尽量加粗,增强抗噪声能力。
2.接地隔离,数字地、模拟地、功率地需要通过磁珠进行隔离,一般电路中用0Ω电阻代替即可。即图2所示。

网友:
注意回路,电气符号是其次,关键是实际走线的地线回路处理好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要注意PCB图的单点接地

网友:
不同的地用磁珠进行隔离,一般在电路中,也可以用0Ω电阻进行代替。低频中单点接地,高频电路多点接地,同时加粗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