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中线宽和接线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80引脚的,地线宽1.5mm,不能直接从引脚就出来1.5mm,可以先连0.2mm的出来后再把线变宽到1.5mm吗?

还有,贴片元件如果放在顶层(红色线),是不是底层的线(蓝色线)不能直接接元件的引脚?

网友A:
地线能连接上就行了,电源线地线尽量短而粗
顶层贴片,底层就是空白,随便走线,这点还没整明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地线能连接上就行了,电源线地线尽量短而粗
顶层贴片,底层就是空白,随便走线,这点还没整明白啊

地线不是还要比电源线粗么。。
也就是说不同打孔,可以直接用底层的线连接顶层贴片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地线不是还要比电源线粗么。。
也就是说不同打孔,可以直接用底层的线连接顶层贴片吧

能在一层连上的就不用打孔,尽量少打孔
地线和电源线尽量粗也不要太绕,电源线尽可能靠近地线,地线比电源线宽点,,一般的板子稍微注意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在一层连上的就不用打孔,尽量少打孔
地线和电源线尽量粗也不要太绕,电源线尽可能靠近地线,地线比电 ...

顶层芯片底层空白,是不是随便那一层都可以不用打孔直接连接芯片引脚
电源线和地线可不可以一段宽一段细点?

网友:
如果不是高频和大电流,随便怎么绕都问题不大,先打好人生第一样板出来,不需要追求完美,只求能用。

网友:
多制造一点电子垃圾,教训多了,经验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层芯片底层空白,是不是随便那一层都可以不用打孔直接连接芯片引脚
电源线和地线可不可以一段宽一段细 ...

先把顶底层的关系搞清楚,顶层是贴片器件,一般就在顶层走线,实在走不通可以打孔到底层的,这不是教程是自己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