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

楼主:
3芯积分

单片机通信,接受计算机发送来的字符,将小写字母该为大写字母,其余不变,然后发送给计算机,并将字符显示在LCD1602液晶显示屏上,为什么最后不能发送单个字符,并且显示奇怪的汉字

网友A:
你那个截图有问题,不完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截图有问题,不完整吧

我改了一点,现在是完整的,请问哪里错了呢

网友:
可能是你波特率没配置正确

网友:
乱码多半是波特率的设置问题,你自收发看对不

网友:
我自发也是乱码,波特率是2400,不加倍,串口调试组手也是2400,晶振是11.0592,怎么错了呢,

网友:
自收发应该不会乱码,因为收发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记得对51来说,晶振是11.0592M和晶振12M波特率的计算是不一样的,这个你搜搜网上的一些资料

网友:
单片机发送 连接自己的接收。应该不是乱码。 如果显示乱码。就应该检查是不是显示函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