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不能用

楼主:
最近使用stm32f103 ,发现有些变量不能用,重新定义一个变量替换不能用的变量就好了,此时删除不能用的变量,重新定义的变量又不能用了,开始怀疑是编译器(keil 4)的问题,更换为keil 5后keil4编译好的程序就又出异常了(keil 5编译keil 4写的简单程序没问题),各位大神有同样的经历吗?

网友A:
看看优化等级,是不是优化时出问题了。另外注意编译时的告警信息。目前信息太少,大家很难帮你找问题。

网友B:
怎么不能用了,摆出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优化等级,是不是优化时出问题了。另外注意编译时的告警信息。目前信息太少,大家很难帮你找问题。

优化等级0,告警也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能用了,摆出来看看

晚上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优化等级0,告警也是0

那就把你的编译信息截图给大家看看。(通过的和不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