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定时器中断,为什么要设置串口波特率

楼主:
stm定时器中断,为什么要设置串口波特率,在主函数中设置串口波特率有什么作用?

网友:
没作用,和led初始化一样

网友:
while(1)的死循环之前都是在初始化一些外设,后面的程序中可能会用到这些外设,所以需要初始化

网友A:
这个uart的初始化时可有可无的,可能写程序的那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工程模板,直接把框架粘贴复制拿过来用了,没有注释掉或者删掉,这样也方便后期开发会用到的情况! 楼主可以忽略这一行初始化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uart的初始化时可有可无的,可能写程序的那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工程模板,直接把框架粘贴复制拿过来用了, ...

好的,多谢多谢

网友B:
个端口像下面这样写就提示超出范围?
GPIOG->MODER&=~(3<<(15*2));GPIOG->MODER|=0<<15*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端口像下面这样写就提示超出范围?
GPIOG->MODER&=~(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你现在解决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端口像下面这样写就提示超出范围?
GPIOG->MODER&=~(3

我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你现在解决没?

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