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降压后接稳压管

楼主:
有些疑问,自己看了很久没搞明白,求助各位前辈
1、变压器输出已经是24V,为什么还要用稳压管?
2、VCC24V应该接稳压管的阴极输出,接在R92的上端,输出电压不就超过24V了吗?
3、此图没有用到PWM调压,为什么变压器的输出端还用了D22整流呢?
4、变压器初级经圈只有变化的电压,才会感应出变化的磁场,次级经圈才会有电压输出,可这个电器中,初级线圈变化的电压是怎么来的呢?
5、C64\R80\D20有啥作用?没看出来

网友A:
对你的问题,不能按照顺序回复。
先回复第4个。
变压器初级线圈(T1左上绕组)两端电压确实是变化的,因为三极管Q7不断导通然后又截止。

网友:
”3、此图没有用到PWM调压,为什么变压器的输出端还用了D22整流呢?“
此电路用到了PWM调制方式来控制变压器次级(T1右边绕组)输出,变压器T1次级绕组输出是交流,当然需要经二极管整流才能够得到直流电压。不过,变压器次级绕组使用了两支二极管,这不正常,疑电路有误。

网友:
“2、VCC24V应该接稳压管的阴极输出,接在R92的上端,输出电压不就超过24V了吗?”
你的电路有错误,是不能工作的。可能是手抄电路时漏了一些符号。

网友:
“1、变压器输出已经是24V,为什么还要用稳压管?”
这支稳压管目的是提供一个基准电压来与输出直流电压进行比较,其差用来实现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你的问题,不能按照顺序回复。
先回复第4个。
变压器初级线圈(T1左上绕组)两端电压确实是变化的,因为 ...

Q7怎样实现不断的导通和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