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测反电动势

楼主:
各位老师好,我做的是BLDC的DSP2812控制。

    现在我想测无刷直流电机的反电动势,想利用电机输出三相UVW经三个相等电阻建立中性点的方法测量,现在我也有一个电路,在下图中给出,我觉得该电路能建立起三相的中性点,

但是不知道为啥,我用手转动电机转子时,我用示波器经过R0电阻测量某一相线反电动势时,出现的波形很差,几乎就看不出线反电动势的特性。
请教各位老师,这问题出在哪呢?而且无刷直流电机的相反电动势能测得出来吗?
还有我最后给出的一个图,这个图是霍尔信号和线反电动势一起测得出的结果,实在搞不懂这个图是怎么测得出来的?
烦请各位老师赐教,问题有点多,请见谅。谢谢啦!!!
图一和图二是电路图,图三是反电动势。

网友A:
兄弟,没有具体的驱动电路?你那几个电阻什么功能都看不出来,而且直流无刷电机是通过电桥来实现换向器功能的,你说测UVW三相从何而来?你从电枢上抽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没有具体的驱动电路?你那几个电阻什么功能都看不出来,而且直流无刷电机是通过电桥来实现换向器功能 ...

大哥,UVW三相就是定子的三相绕组,三相电流的意思。
测反电动势和驱动电路无关吧?首先三相反电动势经过电阻R123后会产生电流,目的是产生中性点,然后中性点经过滑动变阻器和R0分压后,再去测反电动势。目的是防止反电动势太大了,示波器承受不了。

大哥,你以前有测过反电动势吗?还麻烦赐教啊。

网友A:
没测过,你要说成R1\R2\R3接的是驱动器输出,也就是电机输入,是不是?你接了个心形外电路去测中心点到地之间的电压?本来反电动势本来没那么大(除冲击情况之外),你加了电阻外电路,噪声增加,而且滑动变阻器一般呈现感性,而且电机内部是不是三相解法并不清楚,再说反电动势是叠加在输出信号之上的,要通过带载和不带载来折算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测过,你要说成R1\R2\R3接的是驱动器输出,也就是电机输入,是不是?你接了个心形外电路去测中心点到地之 ...

谢谢您,但是没有那么复杂吧,我在网上搜好多人都是这么测的,我需要测得不是中性点到地的电压,而是某一相与中性点的电压,根本就没有带载这么一说,都是用手转动转子,或者用另外一个电机使转子低速转动的,可能滑动变阻器会有影响,但是现在我觉得滑动变阻器对我这个波形的影响没有这么严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但是没有那么复杂吧,我在网上搜好多人都是这么测的,我需要测得不是中性点到地的电压,而是某一 ...

电机内部肯定是三相接法吧,接电阻外电路就是为了建立中性点,反电动势和转速有关,和带载没有很大关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但是没有那么复杂吧,我在网上搜好多人都是这么测的,我需要测得不是中性点到地的电压,而是某一 ...

哦,明白了,你是当发电机来测得,你最终测得三相波形有没有,贴出来看看,按道理电枢上是有波形的,只不过三相同时切割磁力线,同频同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内部肯定是三相接法吧,接电阻外电路就是为了建立中性点,反电动势和转速有关,和带载没有很大关系吧

物理过程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明白了,你是当发电机来测得,你最终测得三相波形有没有,贴出来看看,按道理电枢上是有波形的,只不 ...

波形太差,我就没有采,有点正弦波的感觉,但是谐波太多了,看不出啥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形太差,我就没有采,有点正弦波的感觉,但是谐波太多了,看不出啥效果

就你说的于转速有关,切割磁力线的运动状态有关,建议你用另外一个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带动转子测测,应该要好一点。。。电机在不同的激励下,反电动势是不一样的,因为系统没变,所以你这样测的反电动势不能代表全部运行状态下的情况。

网友C:
您好,反电动势常数是可以被测量的,要看你的电机,转动电机转子,用示波器测量相线,如果波形不好,证明电机性能较差,另外附上测量方法的手册,我用峰岹的芯片都是这样测的,DSP2812还没用过。附件是一个调试手册,反电动势测量在第29页。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反电动势常数是可以被测量的,要看你的电机,转动电机转子,用示波器测量相线,如果波形不好,证明电 ...

很感谢您,谢谢啦!这个论坛真是一个很美妙的地方。
谢谢各位大神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反电动势常数是可以被测量的,要看你的电机,转动电机转子,用示波器测量相线,如果波形不好,证明电 ...

老师,您好,我还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
我是做DSP控制BLDC的,现在我只能用电流探头测得电机的相电流,我看好多波形都有电机的转速和电角度,电机转速我想是用CCS的graph功能,这个能实现吗?在论坛上看,graph功能在转速很小时会出问题,具体我还没试。关键就是电机的电角度咋测呢?还能用graph功能吗?
如果老师方便的话,还恳请您多指导.谢谢您!

网友D:
转速测量常见M法(测频法)适用测高速,T法(测周法)适用测低速,M/T法是二者的结合效果较好
graph功能不就是简单的绘图功能吗,怎么测转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转速测量常见M法(测频法)适用测高速,T法(测周法)适用测低速,M/T法是二者的结合效果较好
graph功能不 ...

嗯嗯,对对,我计算转速是利用TI提供的算法,但是现在就是没办法把转速以波形的形式绘制出来,所以想着怎么能弄出来呢?
还有就是说我看到好多波形出的结果有转子的电角度以三角波的形式绘制出来。
这两种波形实在不知道怎么能绘制出来。
大哥,求赐教。

网友:
https://blog.csdn.net/HJ19940418 ... locationNum=5&fps=1
你的电角度是指转子旋转的机械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对对,我计算转速是利用TI提供的算法,但是现在就是没办法把转速以波形的形式绘制出来,所以想着怎 ...

https://blog.csdn.net/HJ199404182515/article/details/60467027?locationNum=5&fps=1
你说的电角度是指转子旋转的机械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blog.csdn.net/HJ199404182515/article/details/60467027?locationNum=5&fps=1
你说的电角度是 ...

不是机械角度,是转子的电角度,我看了好多结果都是可以测出来的,但是就是不太会,所以挺尴尬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您好,反电动势常数是可以被测量的,要看你的电机,转动电机转子,用示波器测量相线,如果波形不好,证明电 ...

感谢大大,你这资料不错。。。帮了我大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大大,你这资料不错。。。帮了我大忙!谢谢

哈哈 那是当然,需要峰岹的MCU也可以call我 哦

网友:
欢迎大家来到电机驱动控制技术天地,一起在EEworld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