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

楼主:
 看了很多的测评内容和教程,然后试着利用强大的MATLAB进行数据分析,利用MATLAB做了一个GUI界面,现在数据在MATLAB中已经能够接收到,等全部完成了分享给大家提提建议。但是今天忽然发现忽略的问题,这个sensortile传感器检测时输出的数据单位是什么呢,Acc Gyro Magn每一个都是三个轴的数据输出,在datalog中能看到随着板子的变化有数值上的变化,但是单位是什么不是很清楚,查了一下资料没有找到。各位大神有能给一个准确说法的么 数据就按照datalog输出的那种格式。

网友A:
单位是和和运动方向成正比的数据,需要换算一下。此外要注意加速度传感器可以设置几种不同的量程范围。

网友B:
跟踪代码可以看到加速度调用的函数是DrvStatusTypeDef BSP_ACCELERO_Get_Axes( void *handle, SensorAxes_t *acceleration )
对应的单位是mg

角速度调用的函数是DrvStatusTypeDef BSP_GYRO_Get_Axes( void *handle, SensorAxes_t *angular_velocity )
对应的单位是mdps

磁场调用的函数是DrvStatusTypeDef BSP_MAGNETO_Get_Axes( void *handle, SensorAxes_t *magnetic_field )
对应的单位是mgauss

压力调用的函数是DrvStatusTypeDef BSP_PRESSURE_Get_Press( void *handle, float *pressure )
对应的单位是hP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踪代码可以看到加速度调用的函数是DrvStatusTypeDef BSP_ACCELERO_Get_Axes( void *handle, SensorAxes_t ...

ok 学习了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位是和和运动方向成正比的数据,需要换算一下。此外要注意加速度传感器可以设置几种不同的量程范围。

和运动方向成正比没太懂 运动方向是指运动方向的角度?x y z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和运动方向成正比没太懂 运动方向是指运动方向的角度?x y z ?

不小心写错了,和运动方向的加速度成正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小心写错了,和运动方向的加速度成正比。

ok 我明白了

网友C:
上传我用MATLAB写的读取数据的gui程序,连接sensortile传感器后可以读取串口发送过来的数据,在这里利用datalog例程作为sensortile程序,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显示,分析。
存在点问题,使用的时候感觉MATLAB接收的速度慢了很多,不知道为什么,我处理数据放在单独的分析按键里了。

sensortile_gui.fig

sensortile_gui.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传我用MATLAB写的读取数据的gui程序,连接sensortile传感器后可以读取串口发送过来的数据,在这里利用dat ...

datalog原程序使用字符串方式输出数据 把它改成二进制的方式能快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atalog原程序使用字符串方式输出数据 把它改成二进制的方式能快很多

这种方式也能提高速度么 我还以为MATLAB接硬件处理速度就会慢呢
同样的硬件和电脑 在不用MATLAB环境读数据时采样率能达到1MHz
在利用MATLAB读取信号时采样率智能到100KHz左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式也能提高速度么 我还以为MATLAB接硬件处理速度就会慢呢
同样的硬件和电脑 在不用MATLAB环境读 ...

官方例程使用printf输出传感器数据 一个16bit的数据需要4~6个字节(例如“-1000”)数据量至少多出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式也能提高速度么 我还以为MATLAB接硬件处理速度就会慢呢
同样的硬件和电脑 在不用MATLAB环境读 ...

SensorTile的传感器没有这么高的输出速率
即使有usb的传输速度也跟不上
假设按usb fs最大速率12Mbps计算,一秒最多1.5Mbyte(实际更低),9轴数据每轴占2个字节
你能算出来1秒最多能接收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