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
我用的内转子直流无刷电机抽水,再泵出去,PWM控制方式,为什么从高占空比往低占空比调的时候,电机会非常卡顿,直接低占空比启动或从低到高占空比就很稳定?是电机的问题还是驱动器参数配置的不对,是启动那部分没配置对么?

网友A:
显然是控制算法的问题。电机卡顿,说明在瞬态期间电机输出功率无法满足负载的需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控制算法的问题。电机卡顿,说明在瞬态期间电机输出功率无法满足负载的需求。

那应该从哪方面修改呢?电桥还是启动,还是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从哪方面修改呢?电桥还是启动,还是别的

前面不是已经说了是软件问题么?去仔细观察卡顿瞬间的控制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