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蓄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
充电电压28V,蓄电池工作电压24V,这样的充电设计需要用BUCK电路吗?是否可以PWM控制MOS管直冲?

网友A:
这个只需控制电流即可,无所谓什么“需要用BUCK电路”。应用开关电源一般是为了升压,或者大幅降压,压差不大且满足充电需要的话,自然无需什么电压变换。建议楼主先去学习一下各类蓄电池的充电工艺,这个才是关键,不要本末倒置。

网友:
BUCK电路主要用于升压,还有一般的蓄电池为24V的话,充电电压略高于电池电压这是可以的。不需要BUCK电路的

网友:
BUCK电路一般是为了升压?BUCK电路主要用于升压? BUCK电路不是降压斩波电路吗!我弄错了吗?

网友:
先把电池充电几个电压点搞清楚,额定电压 12 V 的蓄电池,终止充电电压 :12 V x 1.2 = 14.4 V
24V x 1.2=28.8V,电池充电电压不要超过28.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需控制电流即可,无所谓什么“需要用BUCK电路”。BUCK电路一般是为了升压,或者大幅降压,压差不大且 ...

BUCK电路一般是为了升压
这句话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UCK电路一般是为了升压
这句话有问题

“问题”是什么不妨说说,理由才是重要且唯一有意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什么不妨说说,理由才是重要且唯一有意义的。

BUCK如何升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BUCK如何升压呢

这里是说错了,应为“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什么不妨说说,理由才是重要且唯一有意义的。

BUCK电路,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