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电机驱动芯片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楼主:
在下外行小菜一枚,最近投资的项目涉及到驱动芯片,想来请教一下大神们,这个行业目前国内是什么状况,50V以上的智能电机驱动芯片设计完成难度有多大,还有就是怎样可以看出设计人员的真实水平。拜谢!

网友A:
您好,目前国内电机驱动的IC原厂主要有(这里列举不包含国外): 品牌                           相关产品                                   主要特点 峰岹(Fortior)        FU6831、FU6811、FU6818          芯片内置pre-driver,LDO,运放等,双核处理器(8051+DSP),主要市场:风机吊扇油烟机
凌欧微电子(LKS)             LKS32MC061               芯片内置运放,96M,32位M0内核     主要市场:电动工具,电动三轮车,滑板车
华大半导体(HDSC)            HC32M140                 芯片内置运放,比较器,32位M0内核  主要市场:高压风机
灵动微电子(MM32)            MM32SPIN222C             芯片内置运放+比较器+pre-driver+MOS,96M,M0内核 主要市场:机器人舵机,小电机
新唐(Nuvoton)               NM1820                   芯片内置运放+比较器,M0,48M    主要市场:风机,电动园林工具
凌通(Generalplus)           GPM8F3108A                 芯片内置运放+比较器,8051内核,24.5M  主要市场:遥控滑板车,
晶丰明源                     BP6308A                   ASCII型芯片,有单相,三相,直接驱动,不用编程,峰岹也有类似产品  主要应用:小功率水泵,风扇
上海居逸                      JY01                     ASCII型芯片,三相直接驱动,  主要应用:风扇 水泵 平衡车
目前我了解到国产的无刷电机驱动大致就这些,还有一些台湾的,没有列举。
50V的电机要看您的电机参数(电压 电流 额定转速 极对数 )以及应用环境和控制方法,国产很多IC都支持高压的,只是电路结构有些不同。
目前无刷电机这块的人才还是比较稀缺的,主要看在电机驱动行业的经验吧,年限越高,遇到的问题越多。电机驱动控制这块主要是算法层面。
学习的进阶阶段有:有感方波》》无感方波》》有感FOC》》无感FOC
以上这些都是些个人简要分析,希望能够帮到你。
欢迎各位使用过的朋友来讲讲经验。

网友:
板式有点不对,看图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目前国内电机驱动的IC原厂主要有(这里列举不包含国外): 品牌                           相关产品 ...

谢谢大神回复,好激动。还想问下,国内这类的芯片产品性能怎么样?

网友:
国内有一款TMC2660-PA 加我QQ我发资料给你 59849534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回复,好激动。还想问下,国内这类的芯片产品性能怎么样?

目前用到的,性能都挺稳定的。也要看具体的应用环境,普通消费类都是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用到的,性能都挺稳定的。也要看具体的应用环境,普通消费类都是妥妥的。

大神还需要请教您一下您应用于工业和汽车级风扇,水泵,低噪声电机的50V三项正弦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器,应用于50V电机系统配合MCU应用于无线充电的50V半桥栅极驱动器和200V的半桥栅极驱动器再国内有没有投入市场且表现稳定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用到的,性能都挺稳定的。也要看具体的应用环境,普通消费类都是妥妥的。

级别不到不能加您好友

网友:
不好意思,上周一直在华东出差,加不了好友吗?

网友:
可以加QQ : 3004687181  备注 eeworld 论坛朋友哦

网友:
屹晶微做的如何

网友:
屹晶微驱动用着还不错的

网友:
BLDC驱动芯片资料推荐

网友:
跪求一份LKS32MC084DF6Q8的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