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的问题

楼主:
我设计了一块板子,STM32F103C8T6,串口通讯。
运行时发现可以接收数据,能进到接收中断。
但是数据发不出来。我主程序循环发0x55;
用示波器观察,TXD0有波形,RS2321_TX也有波形。
可是串口助手没有数据显示出来。
请问高手,哪里出了问题呢?谢谢!

网友:
TX波形对的话,说明程序没问题,那就只能是232电平转换芯片、连接电缆、PC串口的问题了。先检查232输出是否正确。

网友A:
看看你的波特率设的对不对?能进接收中断是一回事,接收数据是否正确是另一回事。你的数据接收正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波特率设的对不对?能进接收中断是一回事,接收数据是否正确是另一回事。你的数据接收正确吗?

正确

网友A:
你串口助手HEX显示选中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串口助手HEX显示选中了吗?

选中了

网友:
有时候可能是串口接受软件的问题,可以尝试退出软件、拔出设备后重新插入打开软件,再试一下

网友A:
那就分块确定问题所在。用一块好的板子,接入你的PC、串口线、串口助手,确认它们是不是好的。把你这块板子接入其他已经确认是好的的PC、串口线、串口助手中,确认你的板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分块确定问题所在。用一块好的板子,接入你的PC、串口线、串口助手,确认它们是不是好的。把你这块板子 ...

用好的板子,串口助手有数据发出来,可是数据是错的。
我用串口线自发自收可以收到数据。
我用板子自发自收收不到数据。

网友A:
用示波器分别看MAX3232的TXD\RXD、RS232-TX\RS232-RX的波形,和自己发出的数据对一下。

另外,估计你不会没把板子的发送、接收和PC的发送、接收交叉吧?(有些串口线是直通线,有些串口线是交叉线,你自己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分别看MAX3232的TXD\RXD、RS232-TX\RS232-RX的波形,和自己发出的数据对一下。

另外,估计你不 ...

波形都对。线也交叉了,倒过来到过去都试了。

网友:
今天上午,又焊了一块,结果好使,收发正常。
估计前两块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