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AGC电路

楼主:
AGC 放大器常用在接收机等输入信号电平有很大变化的环境中,其作用是当输入信
号较强时,使放大器增益自动降低,而当信号较弱时,又使其增益自动增高,从而保证
在AGC 作用范围内输出电压比较均匀,使得放大器后级电路对于输入信号具有良好的处
理特性。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gmchen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AGC 放大器的特性

网友A:
补充内容 (2018-5-24 07:54):
作者补充:此电路经实测,在起控范围内的输出电压峰值为1.74V~1.82V.

网友:
AGC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检波反馈法,就是楼主介绍的这种,
另一种是使用AGC三极管,它的β是不均匀的,像 变焦眼镜 的镜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GC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检波反馈法,就是楼主介绍的这种,
另一种是使用AGC三极管,它的β是不均匀的, ...

据我所知,常见的晶体管的增益随工作点电流的减小而减小,在AGC起控阶段其工作点电流随输入信号平均幅度的增加而下降。专用的AGC晶体管的beta随工作点的增加有一个迅速下降的区域,在AGC起控阶段其工作点电流随输入信号平均幅度的增加而加大。这就是所谓的正向AGC。以前的晶体管收音机或电视机中有采用正向AGC的,其主要的优点是随着输入信号的加大晶体管的输出阻抗下降,从而使得其后的LC谐振回路的Q值下降,带宽增加,输出失真减小。
不知道你讲的AGC三极管是否就是这种。如果就是这个,那么它还是要依靠检波输出反馈回来控制AGC晶体管的工作点电流的。
如果不是,说明我孤陋寡闻了,能否举出一个例子让我见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常见的晶体管的增益随工作点电流的减小而减小,在AGC起控阶段其工作点电流随输入信号平均幅度 ...

就是这个,多谢指正。

网友B:
AGC的对像是射频,音频信息的结构不受影响,ANR(缩放降噪) 可否理解为 以音频信息为原料的AGC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AGC的对像是射频,音频信息的结构不受影响,ANR(缩放降噪) 可否理解为 以音频信息为原料的AGC呢?

在音频领域,与AGC的相似的系统是ALC,即自动电平控制系统。例如在磁带录音机中,当说话者离话筒的距离变化时,通过ALC作用使得放大器的输出变化减少,有利于减少录音磁平的变化。
你说的ANR我不熟悉。
所谓的缩放降噪最著名的应该是杜比降噪系统,该系统的降噪原理是:
磁带上容易产生噪声的频段是在高频段,所以在录音时故意将高频段信号提升,然后再放音时将混有磁带噪声的信号的高频段衰减,那样就将高频噪声衰减掉了。
调频广播中也采用了相似的技术,称为预加重和去加重。显然这个技术与AGC或ALC不是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内容 (2018-5-24 07:54):
作者补充:此电路经实测,在起控范围内的输出电压峰值为1.74V~ ...

打扰
θ应该怎么求啊

网友:
这个方程中,最后要求的是Vom,即输出电压的峰值。原则上theta是一个中间变量,是可以消去的,但是若完全将theta消去,最后得到的方程是一个超越方程,没法求解。所以实际求解的是数值解,可以通过图解、计算机逼近等办法求解。我采用的是先做一个图,得到一个粗略解,然后用计算器逼近,大约2~3次就得到了足够的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补充内容 (2018-5-24 07:54): 作者补充:此电路经实测,在起控范围内的输出电压峰值为1.74V~ ...

你好,我也尝试连接了这个电路,但是在起控范围内输出电压的峰值并不在1.74V左右,反而大部分都在3.2V左右,但是计算之后确实峰值应该稳定在1.74V左右,而且很多时候输出的波形失真非常严重,想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尝试连接了这个电路,但是在起控范围内输出电压的峰值并不在1.74V左右,反而大部分都在3.2V左 ...

Q2晶体管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