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端完全相同,通过减法器后Vout输出不为0,是幅度为2V的正弦波

楼主:
原理图如下,求助
我输入端的CMP和WaveIN是完全相同的正弦波(示波器也看过了),通过这个减法器后,输出端不为0呢?
输出的幅度为2V的样子

补充内容 (2018-5-7 17:03):
CMP和WaveIN处有外接口,接了磁棒。
瞬间电压高,导致烧坏了运放

网友:
输入信号的频率是多少?
你这个减法器电路中,电容并不对称,对于交流信号不能相减为零。
建议去掉C39.

网友A:
信号的频率及幅值呢?相位是否有差别?加C35、C39、C46、C38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的频率及幅值呢?相位是否有差别?加C35、C39、C46、C38的理由是什么?

测错位置了,我测的输入WaveIN和CMP。频率100Hz,幅值9V
因为C35、C39移相了,所以输入V+和V-相位不一样了。
来由反馈电阻C46值也不对,测 100pf合适(网友说的:防止震荡,提高相位裕量)没有C46输出的值幅值较大(去掉C35、C39  输入波形一样的情况下)
C38是滤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输入信号的频率是多少?
你这个减法器电路中,电容并不对称,对于交流信号不能相减为零。
建议去掉C39.

谢谢,已经去掉C39、C3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已经去掉C39、C35

其实对于差动放大器来说,C46应该与C35相等。若电容较小,则还要考虑分布电容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对于差动放大器来说,C46应该与C35相等。若电容较小,则还要考虑分布电容的影响。

C35和C39功能不一样吗?
既然C39产生了移相的话,不去掉C35的话 输入到V+ 已经移相
那么V+和V-就不一样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35和C39功能不一样吗?
既然C39产生了移相的话,不去掉C35的话 输入到V+ 已经移相
那么V+和V-就不一样 ...

不一样。因为C46也会产生移相。
如果运放是理想的,而且没有其他分布电容,那么只有C46与C35相同,输出才不会移相。其实写出传递函数就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一样。因为C46也会产生移相。
如果运放是理想的,而且没有其他分布电容,那么只有C46与C35相同,输出 ...

传递函数,大学学的全还给老师了。。。
我去测试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传递函数,大学学的全还给老师了。。。
我去测试一下,十分感谢

传递函数还是必要的,不应该丢。
其实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反证法证实前面的结论:假设在输入一个共模信号即两个输入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输出为零,那么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的电位应该相等。写出输出等于零时的两个运放输入端的电位,它们分别是R16与Z14的分压、R18与Z22的分压,其中Z14=R14||C35,Z22=R22||C46。在R16等于R18的条件下,显然应该有Z14=Z2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传递函数还是必要的,不应该丢。
其实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反证法证实前面的结论:假设在输入一个共模信号即 ...

C35和C46都是0.1nf,
V+ V- 5 6 脚的输入波形和相位从示波器看是重合的,峰峰值9.6V
但是现在输出7脚 波形居然有 峰峰值为 4.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C35和C46都是0.1nf,
V+ V- 5 6 脚的输入波形和相位从示波器看是重合的,峰峰值9.6V
但是现在输出7脚  ...

这肯定不正常
56两脚的波形差异很小,示波器看不到差异的,不用看
将两个输入短路,同一个信号输入试试

网友:
另外,你的信号频率是多少?是不是信号频率太高?用低频信号输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肯定不正常
56两脚的波形差异很小,示波器看不到差异的,不用看
将两个输入短路,同一个信号输入试试

信号频率100Hz.
后来知道了,因为那个磁棒。把那个运放弄坏了,瞬间电压太大了。
重新换了不加磁棒就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信号频率100Hz.
后来知道了,因为那个磁棒。把那个运放弄坏了,瞬间电压太大了。
重新换了不加磁棒就没 ...

你给出的图上可没有磁棒!
一般说来,如果运放两个输入端有较大压差,就要考虑运放是否损坏了。除非将运放开环当比较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给出的图上可没有磁棒!
一般说来,如果运放两个输入端有较大压差,就要考虑运放是否损坏了。除非将运 ...

是的,只给了一个2PIN  WaveIN 和 CMP那里有个接口 就是接 磁棒的。
不好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给出的图上可没有磁棒!
一般说来,如果运放两个输入端有较大压差,就要考虑运放是否损坏了。除非将运 ...

那这种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种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你想问什么?
运放坏了只能更换。如果想问如何避免损坏,要将原理图全部贴出来才可能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问什么?
运放坏了只能更换。如果想问如何避免损坏,要将原理图全部贴出来才可能分析。

好的,我马上上传一下原理图和PCB,再楼下。
如何避免方案被领导否决了,但是我想知道怎么解决。
麻烦您了

需要解决:我们想测线圈的差异性。如下图所示:
这原理图想法:通过波形发生器产生100Hz正弦波,经过放大后再经过线圈,经过线圈的正弦波 减去 未经过线圈的正弦波=在磁棒放上线圈的差异,在经过放大等和ADC。这里上传的原理图只到了ADC这部分

线圈

线圈

磁棒

磁棒

网友:
上面原理图截图的全部原理图和截图

原理图和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