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usb连接检测

楼主(2018-05-03):
STM32F0 usb连接检测
公司最近要做一个设备,CPU用stm32f072c8t6, 用USB口进行充电,现在一个问题:要怎么检测设备的USB口连接上了PC或者充电器,然后开始充电,同里怎么检测USB口拔出停止充电。

网友A:
USB的插入检测机制:USB端口的D+和D-均用一个15k的电阻接地,当无设备接入时,均处于低电平;在设备端在D+(表示高速设备或者全速设备)或者D-(表示低速设备)接了一个1.5k的上拉电阻到+3.3v,一旦将设备接入,USB端口的D+或者D-其中一个被拉高为3v,系统识别到外部设备接入。拔出的过程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