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感觉波形不对

楼主:
波形最高怎么不是27V?最低应该是27-12V(稳压)=15V?

网友A:
此电路Q6永不能进入饱和,故示波器探头处(两互补三极管发射极联接处)不可能达到27V。

网友:
示波器探头处(两互补三极管发射极联接处)低电平倒是可以接近于地电位,仅差Q5饱和压降再加Q7发射结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Q6永不能进入饱和,故示波器探头处(两互补三极管发射极联接处)不可能达到27V。

您好谢谢回复,我问题是GS最大电压超过了20V,(手册规定的最大GS电压|20V|),电路咬如何修改保证导通最大GS不大于|20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谢谢回复,我问题是GS最大电压超过了20V,(手册规定的最大GS电压|20V|),电路咬如何修改保证导通最 ...

“电路咬如何修改保证导通最大GS不大于|20V|。”
这样改动,你看看合适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咬如何修改保证导通最大GS不大于|20V|。”
这样改动,你看看合适否?

厉害可以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