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多层板拼版

楼主:
各位大神,请教PCB多层板平板教程,用的AD15

网友A:
全选复制,然后在拼板文件中进行E-A特殊粘贴,粘贴的时候选择“Duplicate designator”然后点击“Paste Array”,也可以点击“Paste”,“Paste Array”

可以参考一下以前的讨论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hlight=%C6%B4%B0%E5

网友B:
如果外发是gerber文件,建议使用panel功能,拼板完成后,导出gerber文件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外发是gerber文件,建议使用panel功能,拼板完成后,导出gerber文件即可

尝试过,1、这种拼版方式不能更改序号。2、不能查看每一层,多层的话内电层没问题吗。3、需要把邮票孔提前放在out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全选复制,然后在拼板文件中进行E-A特殊粘贴,粘贴的时候选择“Duplicate designator”然后点击“Paste Arr ...

您好,主要是多层,特殊paste以后内电层没有网络了,需要手动添加,有出错的可能,有没有什么能查错的。

网友D:
3楼是正确的办法,或者还可以联系PCB厂家做的时候让他们给拼版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3楼是正确的办法,或者还可以联系PCB厂家做的时候让他们给拼版即可。

。。。没有其他好用的办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尝试过,1、这种拼版方式不能更改序号。2、不能查看每一层,多层的话内电层没问题吗。3、需要把邮票孔提 ...

1.更改什么序号?为什么要更改序号
2.每一层的检查应该是在单板内进行检查,为什么要拼板后在检查
3.邮票孔在拼板的时候再进行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更改什么序号?为什么要更改序号
2.每一层的检查应该是在单板内进行检查,为什么要拼板后在检查
3.邮 ...

1、拼版对每一拼编号啊,便于寻找生产问题。2、用特殊paste内电层无网络,所以不确定此方式是否可以查看。3、此方式拼板后还可以编辑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主要是多层,特殊paste以后内电层没有网络了,需要手动添加,有出错的可能,有没有什么能查错的。

AD15应该也可以带网络复制啊
Edit/Paste special/keep net na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15应该也可以带网络复制啊
Edit/Paste special/keep net name

嗯,信号可以,内电层没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拼版对每一拼编号啊,便于寻找生产问题。2、用特殊paste内电层无网络,所以不确定此方式是否可以查看 ...

拼完后,在拼板文件内添加编号后再导出gerb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拼完后,在拼板文件内添加编号后再导出gerber

嗯,已经做好一板了,等待回板测试一下,验证有没有问题,慌慌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