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回顾】4月24日ADI MEMS技术和产品解析(含直播PPT、直播回放、QA汇总)

楼主:
 直播时间:2018年4月24日

直播内容:

  • 介绍MEMS加速计与陀螺仪的工作原理、设计中遇到的挑战与解决办法
  • MEMS传感器参数所代表的意义
  • 有趣的应用分享
  • 深入洞悉利用MEMS传感器所实现的倾角测量应用

直播PPT下载:点击前往EEWORLD下载中心

直播间问答汇总:

关于adi的陀螺仪,漂移量补偿方面有哪些算法,补偿算法精度如何,以及算法是否开源
陀螺会补偿零点,灵敏度,正交特性,线性加速度的影响等等。不同的参数,会有不同的补偿算法和设备,精度可以对比我们的ADISxxx产品和ADXRSxxx产品,ADISxxxx就是补偿之后的指标,ADXRSxxx就是补偿之前的。算法不开源。再有问题,可以联系我们技术支持中心。
加速计和陀螺仪积分之后算出的速度位移和角度的漂移是怎样的,漂移产生的原理和如何减小漂移?希望大神给解惑,谢谢啦
简单的说,积分误差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大。比如,对器件的零点误差进行积分。要减少这些误差,是需要传感器融合的,比如在没有外部加速度的时候,就要用加速度数据来补偿陀螺仪,避免它的误差越飘越大。再有问题,可以联系我们技术支持中心。
ADXL354配置的温度传感器看曲线是波动很大,要怎么用呢?
直接用手册里的典型灵敏度就好,如果看曲线的话,注意那条深色的实线,那是反映的器件全温范围内的温度传感器指标。再有问题,可以联系我们技术支持中心。
现在在做的一个项目上用到了ADXL354,这款产品的Datasheet给出的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是-40到125,请问老师这款产品在超125度高温环境使用时对产品的精度、可恢复性和寿命有何影响?在超125度工作时测量精度会如何变化?
-40到125
ADI现在有没有类似ADXL206这样的高温175度的3轴加速度传感器,一片206双轴不能满足我们项目的需求。
暂时还没有
我在调试贵公司的产品ADXL345,IIC通讯方式,正常测量数据没有问题。我的应用比较简单,是对敲击事件的一个计数。通过查阅ADXL345的数据手册,我觉得ADXL345的THRESH_TAP功能完全可以满足我的检测需求,但是调试的时候一直没有在INT脚中断输出,另外我也测试过Activity模式下的使能中断,依然没有成功。DATA_READY使能后在INT管脚可以看到正常的脉冲信号,频率与数据输出频率也基本一致。我这样的应用方式对寄存器的配置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谢谢!
应该是配置问题,如果使能tap中断,除了门限寄存器外,还要配置其它寄存器,具体请参见数据手册28页。如果是用activity中断,那记得使能activity中断和配置门限即可。再有问题,可以联系我们技术支持中心。
ADI比Invensense的优势在哪里?现在好像大家都在用他们的6轴九轴IMU模块,希望大神可以做个对比,方便我们选型,谢谢。
您好,两者差异较大。您可以对比下我说的cross-axis sensitivity和linear-g effect 指标,更不要说长期稳定性了。当然,价格差异也较大
mems传感器可以用在哪些应用?
MEMS的惯性传感器最早应用在汽车安全应用,随着技术和产品的发展现在可以应用在工业、消费、医疗等等诸多领域
ADI有没有用在穿戴设备上面的压力传感器?
很抱歉,ADI暂时没有这方面应用的传感器
adi的mems功耗多少呢?
ADI有业界功耗最低的加速度计,100Hz输出速度下功耗1.8uA
MEMS的功耗怎么样?
针对不同应用的器件,功耗也会有所区别。针对低功耗,ADI有业界功耗最低的加速度计ADXL362,100Hz输出速度下功耗1.8uA
ADI mems传感器有哪些种类?
有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以及IMU产品
MEMS加速度计可用于倾斜检测吗?
可以用在倾斜检测,请参考应用笔记AN1057http://www.analog.com/media/en/t ... n-notes/AN-1057.pdf
MEMS传感器受到温度环境参数的影响大吗。如何解决这类问题
如果测量精度要求较高,对温度敏感的话,需要进行温漂补偿。ADI有加速度传感器ADXL350,使用独特的封装技术,环境温度对bias影响很小。保证温度范围内的最大最小偏移。还有一些器件已经做了温补
ADI的模块输出的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
ADI的加速度和陀螺仪,有模拟输出的,也有数字输出的产品
MEMS传感器现在应该都是数字接口了吧。都有哪些数字接口呢。
有模拟输出的传感器,也有数字输出的传感器。数字接口的有使用SPI和I2C接口的产品
mems支持睡眠算法吗?
加速度传感器可以有sleep和wakeup的功能。可以参考ADXL362
现在MEMS传感器都是数字接口吧,都有哪些数字接口呢
有SPI接口和I2C接口的产品
加速度计会有极限的加速值吗?
maximum rating有最大的加速度值限制,通常会到几千、万g的限制
ADI的MEMS芯片可以直接输出欧拉角数据吗?
ADIS16480可以输出欧拉角。IMU产品,ADIS16480可以输出欧拉角
MEMS加速度计的最低功耗可以达到多少
ADXL362,100Hz输出速度功耗可以在1.8uA
ADI有出产气压+3轴加速度计和3轴陀螺仪+3轴磁场计的一体模块吗?谢谢
有10DOF的产品,比如ADIS16448,ADIS16488A,以及ADIS16480
MEMS传感器采样什么通信方式?
有模拟输出的器件,已有SPI或者I2C数字接口的器件
I2C通讯速度有点慢。是不是SPI速率高些?
是的
加速度传感器有类似于倾角传感器那种在3个方向上都能同时测量加速度的产品吗?
加速度传感器有三轴产品
请教专家一个问题,陀螺仪究竟是和重力加速度计之间有什么不可不可取代性?
陀螺仪测量旋转,加速度计测量线加速度
加速度计常见是多少位的,16位的转换速率能达到多少呢?
有12bit,13bit,20bit的产品。16bit以上的需求可以参考ADXL355/7
 所以单核陀螺仪的分辨率精度是没有双核产品高吧?
单核产品抑制加速度影响和抗冲击比较差
目前多核就到双核的吗?
有4核产品
常用计步器试用几核陀螺仪呢?
计步器通常使用加速度传感器设计
adxl345是几核的?
ADXL345是加速度传感器,不是陀螺仪
MEMS传感器种类很多,如果将多种功能进行融合,是否可行。
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可以进行融合,同时也可以融合磁力计
MEMS传感器,通常都有哪些,采集什么类数据。
加速度传感器,测量线加速度;陀螺仪传感器,测量角速度,也就是旋转
加速度计支持哪种通信协议
有SPI、I2C接口
mems功耗最低是多少呢?
ADXL362,100Hz输出速度功耗1.8uA
MEMS传感器最后引出的事什么接口呢?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有模拟输出的,也有数字接口的
我们项目现在最关心的是工作环境温度,需要175度甚至到200度
ADI有高温的MEMS器件,ADXL206和ADXRS645
陀螺仪最多是有几个核的?
4核
ADI现在有9轴集成的产品吗?
有9自由度产品,是IMU器件,封装比核传感器要大
我现在正在调试ADXL345,就想用一个敲击中断功能,咋也调不出来
请把您的具体问题发送到china.support@analog.com,会有专门的工程师帮您看一下
电容式的传感器,会不会由于变化值过于极限,导致永久损坏?
超过maximum rating会造成永久损坏
ADI的MEMS加速计的精度可以达到什么水平?
ADI现有最低噪声密度有20µg/√Hz的器件
mems集成内部计步功能吗?
很抱歉,没有集成计步算法
有数字接口的吗?数字接口精度几位?
有数字输出的期间,输出位数在不用应用也有区别。请问您有什么具体需求?
这个数据通信接口 是I2C和SPI吗?
是的
ADXRS646可以做到什么样子?比如零偏稳定性
在12°/hr左右
ADI最大响应频率能够达到多大?
加速度传感器带宽最高可以到21kHz
MEMS加速计能用在手机上吗?
可以用在手机应用
ADI集成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型号是哪一款?通讯接口是哪种?
ADI集成加速度和陀螺仪的是IMU产品,使用SPI接口
INT脚上没有中断输出。
请描述您使用型号和具体问题,发送邮件到china.support@analog.com
能区分海拔高度吗?
集成气压计的产品可以区分海拔
MEMS传感器也使用的标准型号接口和封装吗?
是的。有模拟输出也有数字接口的产品,具体接口和封装请参考对应数字手册
ADXRS 642 的全温零位漂移主要集中在什么范围内?
在全温范围内,基本是线性变化。
ADI MEMS 在电动牙刷上识别上下牙和侧面位置刷牙上怎么样?芯片尺寸上哪些比较合适?
这要看你的结构设计,如果器件能给出不同的输出波形,并且是可重复的,那就可以用算法分辨,否则不行。可以试试ADXL362
ADXL355精度修正算法有详细的介绍吗
ADXL355是靠内部设计来保证稳定性的,内部不带修正算法。
IMU有不禁运的产品吗?有没有10自由度不禁运的产品?
只要是非军工应用,你在ADI官网上看到的都可以买。
ADXL345ADXL375用的很多,低功耗效果也可以,就是达不到官方手册那个水平,官方那个水平是怎么测出?不能实际达到吗?
可以实际到达,芯片测试只是针对那个器件,可能你在系统里测试的时候我引入额外的误差。需要更低的功耗,可以考虑ADXL362和ADXL372.
石油钻井行业除206 、645 外有新的产品推出吗?
暂时还没有
MEMS加速度传感器有没有所谓的这个响应速度的参数。比如数字类型的加速度传感器,在瞬间加速后,能及时输出吗。
一般都可以达到至少ms级的响应时间。
我想了解下,MPU9250类6轴或9轴片子用于惯导的话,向地图传坐标的时候是不是要换成WGS-84经纬 度数据?
磁力计测的是地磁北,不是真正的地北,所以需要转换。
有建議的於使用加速度上的濾波方式嗎(可以取出穩定值)?
简单的平滑滤波即可,即使会牺牲响应时间。

MEMS传感器在出厂时都经过校准,是不是所有应用环境都无需再校准,而且长时间运行也无需校准。
不是所有的都带校准,ADI的ADIS系列IMU才有全温范围内的校准。一般无需客户再校准,除非你需要更高的校准精度。
ADI的MEMS加速计有哪些技术优势?
低噪声,低功耗,长期稳定性,振动整流误差,高温175C,ADI有针对不同应用场景的器件。而不是专注于新颖的功能,比如一些手机上的应用。
針對傾斜有較好的演篹法可以克服嗎?
倾斜算法一般较简单,主要是反三角函数和平滑滤波。
mems 设计需要注意什么
机械部分,其它与标准ASIC一样。
adi mems比其他家有什么优点?
低噪声,低功耗,长期稳定性,振动整流误差,高温175C,ADI有针对不同应用场景的器件。而不是专注于新颖的功能,比如一些手机上的应用。
ADI提供的MEMS有提供相应的算法库吗?
对于像计步器等应用,我们会提供一些可调用的库,但算法都不公开,而且只针对ADI系统中注册的客户。
我想知道突破mems的核心技术死瓶颈在哪里
机械设计,配合的ASIC设计,以及工艺,测试等都不简单。
MEMS传感器的输出数据如何转换为姿势数据?
常用的捷联惯导算法
ADI MEMS的采购渠道有哪些?直购还是代理商?
请联系代理商或中国技术支持中心
adi有没有类似mpu9250的mems传感器芯片?
ADI目前都是工业级的IMU,价格最优的是ADIS16470
ADI有没有测量磁珠直线位移的传感器
没有
ADI在长三角有哪些大的代理
请访问ADI官网
检测精度怎么确保?
如演讲中所说,由很多指标决定。
四轴飞行器上用的传感器目前比较好的有哪些。算法上提供什么实例吗?
工业级的应用可以考虑ADIS16470和ADIS16465等。
加速度传感器在四轴飞行器有哪些应用呢?
飞控都离不开加速度计的
陀螺仪漂移问题有没有解决方案呢?
积分漂移是固有特性,激光陀螺都有
ADI有平衡车的demo应用没有?
有很多类似的客户,但ADI不做方案。
MEMS加速计与陀螺仪的工作原理是什么?精度有多高?
请观看直播: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video/13260
MEMS加速计与陀螺仪设计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有哪些?对应的解决措施分别是什么?
机械设计,配合的ASIC设计,以及工艺,测试等都不简单。
这个质量块在封装内部是悬浮固定的吗?还是单硅板光刻一次成型?
是悬浮的,多次蚀刻实现
电容差怎么检测
利用CV转换电路
查分电容器的容量变化范围是多少
fF级别
MEMS加速度计单轴的可以用三个拼成三轴的吗?打算用于汽车碰撞模拟测试
可以呀,自己注意正交特性即可
关于精度补偿方面,adi有哪些手段对外界干扰进行补偿,如温度漂移,振动隔绝与补偿,零点漂移等
不同参数的补偿方法也不尽相同。温度漂移要借助温控系统,振动补偿要结合加速度计和陀螺仪。
MEMS传感器所实现的倾角测量应用在哪些军用和民用领域?
PPT中有介绍: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ownload/nmg/571876
如果我將Sensor放於頭中間可以偵測到轉頭的角度與上下的角度嗎?有建議的Sensor可以提供嗎?
需要用加速度计和陀螺仪,考虑成本的话可看ADXL350+ADXRS290,从性能出发的话可看ADIS1670,ADIS16465等。
抗磁性怎么样?
ADI的加速度计和陀螺仪对磁场不敏感
还是直接选用三轴的?二种方案有差异吗?主要体现在哪里?
要看你的应用和结构设计了。
在楼上的基础上继续问,mems的数据刷新率能达到多少
一般可以达到几K.
MEMS稳定性好么 我们关注稳定性、精度和价格
可以看器件的repeatability指标
传感器的温漂严重吗
MEMS的与其他的相比,温漂不大。
请问MEMS陀螺仪测试的数据有做算法优化处理吗?如果有,请问算法原理是什么?优化后的数据和原始测量数据误差控制在多少?
陀螺会补偿零点,灵敏度,正交特性,线性加速度的影响等等。不同的参数,会有不同的补偿算法和设备,精度可以对比我们的ADISxxx产品和ADXRSxxx产品,ADISxxxx就是补偿之后的指标,ADXRSxxx就是补偿之前的。算法不开源。再有问题,可以联系我们技术支持中心。
长时间运行需要校正吗?
如果涉及到积分,就要用传感器融合校正
如何提高传感器精度?
有些指标可校正,有些一定要通过传感器设计解决
MEMS抗磁性、电磁兼容性能怎么样
ADI的加速度计和陀螺仪对磁场不敏感
有没有提供算法和应用上的支持?
可以联系ADI技术支持中心聊具体的细节。
ADI提供的MEMS有提供相应的算法库吗?
对于像计步器等应用,我们会提供一些可调用的库,但算法都不公开,而且只针对ADI系统中注册的客户。具体可以联系中国技术支持中心。
该陀螺仪提供了何种接口,精度如何
一般有模拟电压数字SPI输出。
MEMS开关是否已量产?
是的。
i2c通信协议速率比spi低影响高么对于这个芯片
对器件性能无影响,只影响通信效率。
关于振动隔离是硬件实现的还是软件实现的,亦或是结构实现的
结构和物理隔离实现
陀螺仪所需外围元件多吗?通信速率能到多少?抗干扰能力如何?
不多,通信率可达几K,抗干扰能力强,主要注意供电电源即可。
目前ADI陀螺仪的精度是多少的啊?
可达0.8 deg/hr.
数据漂移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抑制方法
全温校准,多传感器融合。
双质量块的有没有振动造成的误差?
一样会有,如PPT所讲,会有共模泄露。
雙核陀螺儀的應用在哪邊
理论上所有的应用都希望是双核,这样可对振动进行很好的控制。
对于恶劣环境应用,有更宽工作温度范围的传感器吗。有特殊应用领域的产品吗。
ADXL206和ADXRS645
ADI的加速器和陀螺仪是否已经建成在一块芯片?
有类似的器件,可以访问ADI的官网www.analog.com
目前应用在那些设备上的?
PPT中有介绍: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ownload/nmg/571876
陀螺仪信号识别与布板有要求码
无特殊要求
有用于惯导的组合吗,稳定性好点,功耗要求不高?提供完整解算算法吗?
ADI主要还是做硬件,目前算法没有涉及。
MEMS传感器在出厂时都经过校准,长时间运行也无需校准?
不是所有的都带校准,ADI的ADIS系列IMU才有全温范围内的校准。一般无需客户再校准,除非你需要更高的校准精度。
陀螺仪最多就只是四核的吗
目前是的。
ADXL355如何实现高速处理?
传感器内核设计和相应ASIC设计保证,外部用标准MCU即可。
陀螺仪xyz三轴如何确定
数据手册会有介绍。
目前有用在机器人上吗?
有很多工业机器人应用
正负8G 加速度 这个如何测试 阿
振台
用于震动和倾角测试的,一般用什么型号
ADXL355, ADXL357等
和视觉传感器可以如何结合的?
IMU + Camera算法融合
ADI的mems传感器有没有低功耗的型号?
ADXL362和ADXL372
震动整流误差如何消除呢?
由器件设计决定,用户只能控制振动大小,控制不了器件的响应。
零飘 ,这个能测出来吗
当然可以。
零点漂移可以用差分解决吗?
如果能准确的测出,当然可以校正掉,但这里指的是零点误差或者说bias, offset,而不是指积分误差。
在无人机设计方面,有没有贵公司的产品呢?
有很多。
这个震动整流误差大小和器件选型有关?还是外围电路
器件选型,比如ADXL356,ADXL357就有非常出色的振动整流误差。
现在的测量角度传感器精度是多少?在哪个范围内精度最高?
静态倾角用加速度计,动态倾角用陀螺仪,精度可达0.1deg
陀螺仪能用于测电机的转速吗
可以呀
环境,温度等因素对于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有没有影响呢?
都有影响,对陶瓷封装的影响小,对塑料封装的一般影响较大。
陀螺仪的零飘怎么修正?
在温控系统内测试不同温度下的bias即可校正
振动整流误差这个参数只有在数字器件中才有的指标吗?
模拟和数字的都有
ADI陀螺的正交误差怎么消除?
用三轴的温控转台测试,而后补偿。
陀螺零偏稳定性一般测试多长数据?
allen方差曲线一般测试几百小时。
产品一致性如何?还需要每一个出厂调试么?
IMU是每一颗都有出厂校准的
寄存器操作的顺序有没有特殊要求
一般无特殊要求。建议配置完所有其他寄存器后,再把器件配置成测量模式。
振动灵敏度影响的是陀螺加速度敏感系数?
针对对陀螺和加速度都有影响。
大厦的环境影响陀螺仪的精度吗?有什么影响?
没什么影响,主要看看温漂即可。
单轴陀螺仪怎么消除振动的影响?除了选型外,还有其它的办法吗?
用户要花功夫在减震设计上
如何扩大加速度计测量倾角的范围?
一般双轴和三轴加速度计没有测量范围限制
怎样解决或减小陀螺仪的累计误差呢?
要选in run bias stability小的gyro
如何用陀螺仪或加速度传感器 检测 静止汽车上 是否有人 ;存在?
不合适
MEMS的长期稳定性如何?
加速度可达ug级,陀螺可达0.8deg/hr
mems支持抬腕亮屏检测吗?
加速度计就可以做
使用一个三轴陀螺仪和三个一轴陀螺仪组合 哪种形式理论上精度会更高一些?
要看器件本身的指标差异和你机械上的正交设计了。
加速度计自带校正还是需要客户做?
ADI 的IMU都是自带校正的,不需要客户自己做。对于某些设计保证的器件也不需要校正,比如ADXL354,ADXL355等。
振动灵敏度能否用算法校准?
如果陀螺对不同振动频率产生的加速度的响应是相同的,理论上可以校正。但校正难度也不小,需要传感器融合,还需要振动设备。建议选择低振动灵敏度的器件。
对于高精度的MEMS传感器 ;温漂影响如何
温漂较小,具体可看不同的数据手册,比如ADXL355, ADIS16495等。
用mems传感器,利用加速度的2次积分能得到较准确的位移吗?
很难,最大的误差源是无法区分运行中的倾角变化。
请问,能讲一下温漂是如何解决的吗
温度补偿
直接用加速度计积分得到位移的精准度如何?如何抑制噪声的放大?
短时积分受噪声影响,长时积分受in run bias stability影响。
这几个型号产品有四轴的应用手册么?
可看ADIS16470, ADIS16465, ADIS16488, ADIS16495
陀螺仪传感器生产线能参观交流吗?
对于部分客户是可以的。
ADI加速度传感器有200度的吗
还没有
测量数据刷新频率能都多快?
一般可到几K
ADI的器件如果想佩戴在人或动物身上进行使用,能否推荐一款适合的传感器型号
ADXL362在这一领域应用很广
有demo板申请吗
请联系ADI技术支持中心
一般多大的冲击需要重新回厂校正??
MEMS一般没有这种问题,您说的一般是压电式的传感器问题。
三轴重力加速度计,为何元件水平翻转180度时(即倒扣在水平面方向)加速度是-1g而不是1g呢?
取决于器件的定义方向,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有没有适合智能家居的芯片
ADXL362在这一领域应用很广
对焊接温度有要求吗?过SMT行不?
要焊接的器件当然过SMT没有问题。
应用在高压环境下可以吗?
可以,建议用陶瓷封装器件。
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使用气压传感器是否需要重新校准,比如高原用和平原上用,有区别吗。
不同环境气压必然不同,ADI目前没有自己的气压计。
传感器对电源是否有要求,是否一定要LDO供电?
一般建议用LDO供电,因电源直接影响器件性能。
对振动冲击有适应性,多少G之内,有没有方向?比如一些振动强烈的工程机械中是否适用
可以参考手册MAX RATING部分,一般会给出器件能耐受的最大加速度。
Mems传感器的防水性能如何?
这要在系统级实现
mems可以在高海拔地区使用吗?
可以
关于购买以及样片申请方面是不是比较麻烦
具体联系中国技术支持中心
一个三轴和三个单轴应该不等价
某些单轴传感器性能远超三轴
可有用在电梯运行监测案列
可以看看高精度的加速度计,如ADXL356, ADXL357
把多核mems功耗比单核的对比一下
可以直接对比数据手册。
ADIS16448自带的气压计用的什么?感觉精度不高
ADI外购的气压计,目前ADI没有自产气压计和磁力计。
类似于测量高度的传感器,是通过测气压吗,准确性如何。
测气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