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单片机 TIM1定时器不输出PWM

楼主:
STM32F103C8T6 单片机 高级定时器TIM1配置过程如下图:用的是通道1 PA8TIM1在调用的时候和TIM2调用时相同的用法,但是TIM2就可以输出PWM TIM1却不输出。

网友A:
你截个调试 tim2寄存器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截个调试 tim2寄存器画面

您看一下?

网友:
CNT走了没有,
你这个看着好眼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NT走了没有,
你这个看着好眼熟啊

嘿嘿  原子的例程   CNT是指的某个寄存器么????? 我看了一遍原子库函数版本教程就说是高级定时器要设置MOD使能 这个是比普通定时器多出来的必须要有的一步!TIM1的配置我也是用的原子mini的例程!主函数里把其他的都删掉,直接初始化定时器 也不输出PWM

网友:
引用 网友A:
CNT走了没有,
你这个看着好眼熟啊

我把通道一的PA8换成了通道4的PA11可以输出,我再检查一下我的程序,看看是不是我PA8在其他地方被配置了。

网友:
启动PWM之前,需要启动TIM_Base,

这好像是TIM1的特殊之处,我以前也很少用TIM1,后来发现确实很多功能用上去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