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Black设计: linux-rt-4.4.19下修改am335x-boneblack.dts实现外围驱动

楼主:
硬件平台是基于BeagleBone Black设计的扩展板: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0975-1-1.html在这之前所有的外围驱动都是直接编辑板级文件,将代码直接编译进内核的!
更新到内核linux-rt-4.4.19后,可直接利用设备树进行设备的开发,关于设备树的介绍,大家可自行检索,我不再赘述。
具体步骤:
使能rt系统的LCD
先找到要修改的文件:
/opt/ti-processor-sdk-linux-rt-am335x-evm-03.01.00.06/board-support/linux-rt-4.4.19+gitAUTOINC+f572d285f0-gf572d285f0/arch/arm/boot/dts/am335x-boneblack.dts
看一看其内容:
发现,其显示部分使能的时HDMI,所以参考am335x-evm.dts,现将LCD功能加进去!
去掉HDMI和其soundi2c0)的功能,使用板载的LCD和声卡!
首先加LCD显示和背光控制功能,保留bbb板的ldo,rtc等功能,

执行: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distclean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tisdk_am335x-evm-rt_defconfig
tisdk_am335x-evm-rt_defconfig存在于目录:/opt/ti-processor-sdk-linux-rt-am335x-evm-03.01.00.06/board-support/linux-rt-4.4.19+gitAUTOINC+f572d285f0-gf572d285f0/arch/arm/configs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menuconfig
(屡次报错:In file included from scripts/kconfig/mconf.c:23:0:
scripts/kconfig/lxdialog/dialog.h:38:20: fatal error: curses.h: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include CURSES_LOC
                    ^
compilation terminated.
make[1]: *** [scripts/kconfig/mconf.o] 错误 1
make: *** [menuconfig] 错误 2
原因:提示了scripts/kconfig/lxdialog/dialog.h:38:20,一看就是没有相关依赖库,于是百度了一下,大家都说是缺少libcurses5-dev这个东西

解决方案:

sudo apt-get install libncurses5-dev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zImage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am335x-boneblack.dtb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modules

sudo cp arch/arm/boot/zImage /media/anananjjj/rootfs/boot

sudo cp arch/arm/boot/dts/am335x-boneblack.dtb /media/anananjjj/rootfs/boot

sudo make ARCH=arm INSTALL_MOD_PATH=/media/anananjjj/rootfs modules_install

执行完毕后,LCD功能测试成功!!
具体调试:

修改:
panel {
                compatible = "ti,tilcdc,panel";
                status = "okay";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lcd_pins_s0>;
                panel-info {
                        ac-bias           = <255>;
                        ac-bias-intrpt    = <0>;
                        dma-burst-sz      = <16>;
                        bpp               = <32>;
                        fdd               = <0x80>;
                        sync-edge         = <0>;
                        sync-ctrl         = <1>;
                        raster-order      = <0>;
                        fifo-th           = <0>;
                };

                display-timings {
                        800x480p62 {
                                clock-frequency = <30000000>;
                                hactive = <800>;
                                vactive = <480>;
                                hfront-porch = <39>;
                                hback-porch = <39>;
                                hsync-len = <47>;
                                vback-porch = <29>;
                                vfront-porch = <13>;
                                vsync-len = <2>;
                                hsync-active = <1>;
                                vsync-active = <1>;
                        };
                };
        };

增加引脚设置:
lcd_pins_s0: lcd_pins_s0 {
                pinctrl-single,pins = <
                        0x20 (PIN_OUTPUT | MUX_MODE1)                /* gpmc_ad8.lcd_data23 */
                        0x24 (PIN_OUTPUT | MUX_MODE1)                /* gpmc_ad9.lcd_data22 */
                        0x28 (PIN_OUTPUT | MUX_MODE1)                /* gpmc_ad10.lcd_data21 */
                        0x2c (PIN_OUTPUT | MUX_MODE1)                /* gpmc_ad11.lcd_data20 */
                        0x30 (PIN_OUTPUT | MUX_MODE1)                /* gpmc_ad12.lcd_data19 */
                        0x34 (PIN_OUTPUT | MUX_MODE1)                /* gpmc_ad13.lcd_data18 */
                        0x38 (PIN_OUTPUT | MUX_MODE1)                /* gpmc_ad14.lcd_data17 */
                        0x3c (PIN_OUTPUT | MUX_MODE1)                /* gpmc_ad15.lcd_data16 */
                        0xa0 (PIN_OUTPUT | MUX_MODE0)                /* lcd_data0.lcd_data0 */
                        0xa4 (PIN_OUTPUT | MUX_MODE0)                /* lcd_data1.lcd_data1 */
                        0xa8 (PIN_OUTPUT | MUX_MODE0)                /* lcd_data2.lcd_data2 */
                        0xac (PIN_OUTPUT | MUX_MODE0)                /* lcd_data3.lcd_data3 */
                        0xb0 (PIN_OUTPUT | MUX_MODE0)                /* lcd_data4.lcd_data4 */
                        0xb4 (PIN_OUTPUT | MUX_MODE0)                /* lcd_data5.lcd_data5 */
                        0xb8 (PIN_OUTPUT | MUX_MODE0)                /* lcd_data6.lcd_data6 */
                        0xbc (PIN_OUTPUT | MUX_MODE0)                /* lcd_data7.lcd_data7 */
                        0xc0 (PIN_OUTPUT | MUX_MODE0)                /* lcd_data8.lcd_data8 */
                        0xc4 (PIN_OUTPUT | MUX_MODE0)                /* lcd_data9.lcd_data9 */
                        0xc8 (PIN_OUTPUT | MUX_MODE0)                /* lcd_data10.lcd_data10 */
                        0xcc (PIN_OUTPUT | MUX_MODE0)                /* lcd_data11.lcd_data11 */
                        0xd0 (PIN_OUTPUT | MUX_MODE0)                /* lcd_data12.lcd_data12 */
                        0xd4 (PIN_OUTPUT | MUX_MODE0)                /* lcd_data13.lcd_data13 */
                        0xd8 (PIN_OUTPUT | MUX_MODE0)                /* lcd_data14.lcd_data14 */
                        0xdc (PIN_OUTPUT | MUX_MODE0)                /* lcd_data15.lcd_data15 */
                        0xe0 (PIN_OUTPUT | MUX_MODE0)                /* lcd_vsync.lcd_vsync */
                        0xe4 (PIN_OUTPUT | MUX_MODE0)                /* lcd_hsync.lcd_hsync */
                        0xe8 (PIN_OUTPUT | MUX_MODE0)                /* lcd_pclk.lcd_pclk */
                        0xec (PIN_OUTPUT | MUX_MODE0)                /* lcd_ac_bias_en.lcd_ac_bias_en */
                >;
        };
增加:

&lcdc {
        status = "okay";
};
添加触摸驱动edt_ft5x06!

接下来修改设备树文件!
增加i2C2
//cap touch pins set
        i2c2_pins: pinmux_i2c2_pins {
                pinctrl-single,pins = <
                        0x178 (PIN_INPUT_PULLUP | MUX_MODE3)        /* uart1_ctsn.i2c2_sda */
                        0x17c (PIN_INPUT_PULLUP | MUX_MODE3)        /* uart1_rtsn.i2c2_scl */
                >;
        };
        edt_ft5x06_ts_pins: edt_ft5x06_ts_pins {
           pinctrl-single,pins = <
                0x1a0 (PIN_INPUT | MUX_MODE7)        /* mcasp0_aclkr.gpio3_18 */
                >;

};

&i2c2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i2c2_pins>;

        status = "okay";
        clock-frequency = <100000>;

//i2c device address:0x38
   polytouch:  edt-ft5x06@38 {
                status = "okay";
                compatible = "edt,edt-ft5x06";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edt_ft5x06_ts_pins>;
                reg = <0x38>;
                interrupt-parent = <&gpio3>;
                interrupts = <18 IRQ_TYPE_EDGE_FALLING>;
          //    reset-gpios = <&gpio3 18 GPIO_ACTIVE_LOW>;
          //    wake-gpios = <&gpio3 18 GPIO_ACTIVE_LOW>;
                touchscreen-size-x = <800>;
                touchscreen-size-y = <480>;
                //touchscreen-inverted-x;
                //touchscreen-swapped-x-y;

        };

};

增加codec tlv320aic3106 驱动!
             sound {
                compatible = "simple-audio-card";
                simple-audio-card,name = "AM335x-EVM";
                simple-audio-card,widgets =
                        "Headphone", "Headphone Jack",
                        "Line", "Line In";
                simple-audio-card,routing =
                        "Headphone Jack",        "HPLOUT",
                        "Headphone Jack",        "HPROUT",
                        "LINE1L",                "Line In",
                        "LINE1R",                "Line In";
                simple-audio-card,format = "dsp_b";
                simple-audio-card,bitclock-master = <&sound_master>;
                simple-audio-card,frame-master = <&sound_master>;
                simple-audio-card,bitclock-inversion;

                simple-audio-card,cpu {
                        sound-dai = <&mcasp0>;
                };

                sound_master: simple-audio-card,codec {
                        sound-dai = <&tlv320aic3106>;
                        system-clock-frequency = <12000000>;
                };
        };

        mcasp0_pins: mcasp0_pins {
                pinctrl-single,pins = <
                        0x190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0)        /* mcasp0_aclkx.mcasp0_aclkx, INPUT | MODE0 */
                        0x194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0)        /* mcasp0_fsx.mcasp0_fsx, INPUT | MODE0 */
                        0x19c (PIN_OUTPUT_PULLDOWN | MUX_MODE2)        /* mcasp0_ahclkr.mcasp0_axr2, OUTPUT | MODE2 */
                        0x1ac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2)        /* mcasp0_ahclkx.mcasp0_axr3, INPUT | MODE2 */

                >;
                        };
        mcasp0_pins_sleep: mcasp0_pins_sleep {
                pinctrl-single,pins = <
                        0x190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7)
                        0x194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7)
                        0x19c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7)
                        0x1ac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7)
                >;
        };

&i2c2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i2c2_pins>;

        status = "okay";
        clock-frequency = <100000>;

//i2c device address:0x38
       polytouch: edt-ft5x06@38 {
                status = "okay";
                compatible = "edt,edt-ft5x06";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edt_ft5x06_ts_pins>;
                reg = <0x38>;
                interrupt-parent = <&gpio3>;
                interrupts = <18 IRQ_TYPE_EDGE_FALLING>;
          //    reset-gpios = <&gpio3 18 GPIO_ACTIVE_LOW>;
          //    wake-gpios = <&gpio3 18 GPIO_ACTIVE_LOW>;
                touchscreen-size-x = <800>;
                touchscreen-size-y = <480>;
                //touchscreen-inverted-x;
                //touchscreen-swapped-x-y;

        };

                tlv320aic3106: tlv320aic3106@1b {
                #sound-dai-cells = <0>;
                compatible = "ti,tlv320aic3106";
                reg = <0x1b>;
                status = "okay";

                /* Regulators */
                AVDD-supply = <&ldo3_reg>;
                IOVDD-supply = <&ldo3_reg>;
                DRVDD-supply = <&ldo3_reg>;
                DVDD-supply = <&dcdc1_reg>;

    };

//顺便增加电源管理芯片
/include/ "tps65217.dtsi"

&tps {

        regulators {
                dcdc1_reg: regulator@0 {
                        // VDD_1V8 system supply
                        regulator-always-on;
                };

                dcdc2_reg: regulator@1 {
                        // VDD_CORE voltage limits 0.95V - 1.26V with +/-4% tolerance
                        regulator-name = "vdd_core";
                        regulator-min-microvolt = <925000>;
                        regulator-max-microvolt = <1150000>;
                        regulator-boot-on;
                        regulator-always-on;
                };

                dcdc3_reg: regulator@2 {
                        // VDD_MPU voltage limits 0.95V - 1.1V with +/-4% tolerance
                        regulator-name = "vdd_mpu";
                        regulator-min-microvolt = <925000>;
                        regulator-max-microvolt = <1325000>;
                        regulator-boot-on;
                        regulator-always-on;
                };

                ldo1_reg: regulator@3 {
                        // VRTC 1.8V always-on supply
                        regulator-name = "vrtc,vdds";
                        regulator-always-on;
                };

                ldo2_reg: regulator@4 {
                        // 3.3V rail
                        regulator-name = "vdd_3v3aux";
                        regulator-always-on;
                };

                ldo3_reg: regulator@5 {
                        // VDD_3V3A 3.3V rail
                        regulator-name = "vdd_3v3a";
                        regulator-min-microvolt = <3300000>;
                        regulator-max-microvolt = <3300000>;
                };

                ldo4_reg: regulator@6 {
                        // VDD_3V3B 3.3V rail
                        regulator-name = "vdd_3v3b";
                        regulator-always-on;
                };
        };
};

&mcasp0 {
        #sound-dai-cells = <0>;
        pinctrl-names = "default", "sleep";
        pinctrl-0 = <&mcasp0_pins>;
        pinctrl-1 = <&mcasp0_pins_sleep>;

        status = "okay";

        op-mode = <0>;          /* MCASP_IIS_MODE */
        tdm-slots = <2>;
        /* 4 serializers */
        serial-dir = <  /* 0: INACTIVE, 1: TX, 2: RX */
                0 0 1 2
        >;
        tx-num-evt = <32>;
        rx-num-evt = <32>;
};

增加按键驱动:
gpio_keys {
                compatible = "gpio-keys";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gpio_key_s0>;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button@1 {
                        debounce_interval = <50>;
                        linux,code = <105>;
                        label = "left";
                        gpios = <&gpio1 17 0x1>;
                        gpio-key,wakeup;
                        autorepeat;
                };
                button@2 {
                        debounce_interval = <50>;
                        linux,code = <106>;
                        label = "right";
                        gpios = <&gpio3 16 0x1>;
                        gpio-key,wakeup;
                        autorepeat;
                };
                button@3 {
                        debounce_interval = <50>;
                        linux,code = <103>;
                        label = "up";
                        gpios = <&gpio1 19 0x1>;
                        gpio-key,wakeup;
                        autorepeat;
                };
                button@4 {
                        debounce_interval = <50>;
                        linux,code = <108>;
                        label = "down";
                        gpios = <&gpio2 1 0x1>;
                        gpio-key,wakeup;
                        autorepeat;
                };
                button@5 {
                        debounce_interval = <50>;
                        linux,code = <28>;
                        label = "enter";
                        gpios = <&gpio0 3 0x1>;
                        gpio-key,wakeup;
                };
               button@6 {
                        debounce_interval = <50>;
                        linux,code = <1>;
                        label = "enter";
                        gpios = <&gpio0 5 0x1>;
                        gpio-key,wakeup;
            };

                button@9 {
                        debounce_interval = <50>;
                        linux,code = <115>;
                        label = "volume-up";
                        gpios = <&gpio0 2 0x1>;
                        gpio-key,wakeup;
                        autorepeat;
                };
                button@10 {
                        debounce_interval = <50>;
                        linux,code = <114>;
                        label = "volume-down";
                        gpios = <&gpio0 4 0x1>;
                        gpio-key,wakeup;
                        autorepeat;
                };

        };

每次更新驱动只需重新编译设备树文件即可,不必重新编译内核和模块,当然这里说的驱动只是在设备树上添加信息,真正的驱动代码还需要内核源文件的支持才可以,这可能是我下一步学习的重点了,还望大牛指正。
具体效果: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anananjjj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手动点赞,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