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电感计算到底是哪个公式啊?

楼主:
buck电路电感计算到底是哪个公式啊?网络搜索各种不同的计算公式,到底哪个正确呢?请问谁有正确的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
Buck电路至少可以分为电感中电流连续和电感中电流断续两种工作状态,两种工作状态电感量要求不相同。细分的话,电感中电流连续还可以分成电感中电流变化幅度不超过某数值的工作状态,电感量计算又有不同。从输入电压来看,有固定电压输入和宽范围变化电压输入,电感量计算又有不同。从输出电流来看,也有输出电流固定和输出电流宽范围变化的不同。
你应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计算电感量。

网友:
搞懂原理,自然就能分辨对错了。公式有很多种,那只是公式不同的形式

网友:
单纯计算buck的电感值,要把这种拓扑结构和好多参数搞清楚,才能用好公式
如果用IC, 一般datasheet里应该很清楚告诉电感的计算或有推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