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邮票孔拼板

楼主:
拼板可以V割拼,这是最常见也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拼法,很多工程都习惯了这样拼。突然有一天接到板厂说你的板太小了或者是异形板,不能V割,只能邮票孔连接拼 就蒙了。 下面就上传一个图片,仅供参考。有疑问咨询QQ800058721。

网友:
拼版V割出货:走线和焊盘距板边距离 ≥0.4mm  。否则可能涉及到板内的线路及焊盘,如右图,如果是拼版,则线离边必须要有0.4mm间距,否则v割会伤到线路,如果是单片出货,则0.

网友:
内槽离走线离线的最小距离不得小于0.3MM

网友:
关注下“嘉立创阻抗神器”微信公众号 ,内置了各项参数,让你计算设计阻抗变得极为简单。QQ 800058721

网友:
小批量价格狂降,历史最低!!!降价不降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