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F3P6双机通信

楼主:
请问一下,有用STM8S103F3P6做过双机串口通信的吗?(PD5,PD6)。
我试了一下,好像串口不能双机通信?RXD和TXD两机直连也没有接收到数据啊?

网友:
先用电脑调通单边,然后再把两个一起调,可以把线并到电脑上观察。

网友:
是的,先都和电脑通信一下 看看可能正常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