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90串口发送问题

楼主:
第一次接触TI的M4芯片,在编写串口时发现无法正常发送。串口0,串口2,串口3都不行,不知道配置哪里错了。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void uart2_config(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2);

    GPIOPinConfigure(GPIO_PA6_U2RX);

    GPIOPinConfigure(GPIO_PA7_U2TX);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6 | GPIO_PIN_7);

    UARTConfigSetExpClk(UART2_BASE, SysCtlClockGet(), 115200,(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

```
UARTCharPut(UART2_BASE, 0XAA);//运行这个函数时就会卡在里面了。
while(HWREG(ui32Base + UART_O_FR) & UART_FR_TXFF)

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没有其他的配置了。谢谢。

网友:
你下载最新的TivaWare
然后测试下uart_ec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