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USB一对多通信

楼主:
有点玄学
使用两块STM8S103F3P6的开发板,使用两片CC1101向PC端的虚拟USB串口发送数据,可以在串口调试助手里看到两个数据交错出现
但是使用自制的STM8S103F3P6的PCB板时,(板子没问题,程序可以跑),只有出现一个板子的数据。
测试情况
1.AB两块板子同时上电发送,只显示A的数据。重复多次,只有A没有B。交换两片CC1101仍然是A的数据,排除与CC1101的关系。
2.一块先上电,一块后上电。结果只显示后一块上电的数据。
求助求助

网友:
首先,从楼主的描述看,不存在什么“虚拟USB”,技术人必须严谨,否则称不上是技术人。至于楼主问的问题,注意串口的发送端是不准许简单直接并联的,直接并联的结果在数据发送时会导致电平竞争,尤其TX输出是推挽结构时。解决办法是加个双输入与门,两路TX通过与门汇接,也可以用二极管做线与后再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