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系列高级定时器TIM1通道一和通道四有什么区别么?

楼主:
我配置TIM1\TIM2\TIM4三个定时器同时输出三路频率不同的PWM波。当我使用TIM1的通道一PA8引脚时,单独使用是可以输出PWM的,但是三个定时器同时输出其他两个定时器是可以正常输出的,PA8引脚却不输出PWM。当我换成TIM的通道四  PA11 则可以实现三个定时器的PWM同时输出,这是什么情况?主函数里应用情况如下图。

网友A:
看到你有uartinit所以想可能是uart1 PA8和定时器1 C1  冲突了,PA8是uart1的clk,应该很少用啊

没有看到更多细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有uartinit所以想可能是uart1 PA8和定时器1 C1  冲突了,PA8是uart1的clk,应该很少用啊

没有看到 ...

我去看一下  这点我没注意到,多谢提醒。上个帖子发出来的时候是我还没有尝试其他通道,所以一直以为是定时器配置的事,昨天尝试了一下通道四 PA11竟然可以用了,才意识到PA8引脚出问题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有uartinit所以想可能是uart1 PA8和定时器1 C1  冲突了,PA8是uart1的clk,应该很少用啊

没有看到 ...

附件里是我的所有程序,您要是有时间能帮忙大概看一下看看是否哪里存在细节上的错误。还有我附件里有一个图片,那个三个可编程通道是什么意思? TIM1的四个通道有三个可编程??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stm32 MMS8451 PWM TIM1输出不稳 V1.9(串口打印 OLED 单位 g).zip

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附件里是我的所有程序,您要是有时间能帮忙大概看一下看看是否哪里存在细节上的错误。还有我附件里有一个 ...

和那个没关系,它是说3个通道可以外输入和刹车功能

网友A:
先把其它部分全注释掉看看问题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其它部分全注释掉看看问题在哪里

好 我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