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控制电池充放电

楼主:
图中,三个相同的mos管的漏极连到同一个节点,如果三个mos管都导通的话,那个节点的电压按那个的算呢?谢谢!!!

MOS管导通有优先级吗?

MOS管导通有优先级吗?

网友:
这要看三个MOS管的源极接到什么地方才能够知道三个MOS管漏极(公共端)的电压。
其实,不必三个MOS管,只需要两个MOS管就需要研究楼主的疑惑。
某些情况,这样联接是不允许的。

网友:
楼主的标题是“MOS管控制电池充放电”。
为简单起见,仅考虑两路MOS管的情况。
如果图中MOS管源极均接电池,且两路电池端电压不等,当两路MOS管都导通时,端电压较高的电池将对端电压较低的电池充电。这种情况往往是不允许的。

网友:
多漏极直连的结果必须考察各源极的连接回路,故,仅提供漏极局部电路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