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走线宽度和铜箔厚度选择

楼主:
  我现在用80脚的DSP28035做一个控制电路,工作频率60MHZ,在PCB画线的时候请问线宽线距大概多少,铜箔厚度怎么选择?

网友:
来自 9楼

至少有两类走线宽度要注意,1,阻抗线,一般是高速信号,需要根据PCB叠层、介电常数等计算。2,大电流电源线,需要根据电流、铜厚、温升等要求计算。其他一般的信号线,就按照板厂给出的最小线宽线距来考虑(这个值一般与铜厚有关,越厚则线宽线距就越大)

网友:
这个按常规1oz做就可以

网友:
所有都正常就可以啊  线宽和间距在5mil以上就可以

网友A:
走线线宽一般在4mil到6mil之间,引出到IC引脚外可以适当加宽走线,但是阻抗匹配要优先。
厚度要有个概念,1OZ=35微米厚度, 常规的板料都是0.5OZ 和1O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走线线宽一般在4mil到6mil之间,引出到IC引脚外可以适当加宽走线,但是阻抗匹配要优先。
厚度要有个概念, ...

请问阻抗匹配是不是指电流大小对应线的宽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阻抗匹配是不是指电流大小对应线的宽度?

注意合适的电流对于适当的宽度即可。
考虑到楼主提到是DSP电路,只是提醒建议考虑线宽和铜箔厚度的情况下,优先阻抗与线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合适的电流对于适当的宽度即可。
考虑到楼主提到是DSP电路,只是提醒建议考虑线宽和铜箔厚度的情况 ...

如果线稍微宽点影响大吗~ 我用的是10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