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boardCN将要使用的超级电容

楼主:
为新的pyboardCN选择了超级电容,用于保存系统RTC的时间。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规格

网友A:
看着很不错的样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很不错的样子啊

电容很小巧精致,比以前旧的型号看起来好。

0.22F的电容,容量不大,换算成电池容量,不到1mAH,保存RTC时间大概是2-3天。

网友C:
2-3 天,时间感觉有点太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3 天,时间感觉有点太短了

超级电容还是不能当作电池用的,这里用于短时间保证时间不丢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容很小巧精致,比以前旧的型号看起来好。

0.22F的电容,容量不大,换算成电池容量,不到1mAH,保存R ...

0.22F的电容,容量不大,换算成电池容量,不到1mAH,
这个是什么换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0.22F的电容,容量不大,换算成电池容量,不到1mAH,
这个是什么换算的?

换算有个公式的,从最高电压到最低电压,然后计算电量。算下来只有零点几个毫安时,用于RTC大概是2-3天,主要用于短时间断电时间不丢失。长时间还是用电池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算有个公式的,从最高电压到最低电压,然后计算电量。算下来只有零点几个毫安时,用于RTC大概是2-3天, ...

明示一下,我就知道C=Q/U

网友:
Q=C*(U1-U2)=I*t,知道了电容量、电压变化量、放电电流,那就可以算出时间t了哦。

网友:
要待机时间长的话,比如几十天的话,就要要充电电池方案,有个和这个法拉电容一样封装的,MS621FEMS(锰硅)锂可充电池。不过充电电流也小,充满电的时间也很长,不适合频繁断电的场景(与法拉电容的适合场景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