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有自带RTOS么?

楼主:
 网上用中英文都找了一圈,似乎有的说MicroPython就是Real Time的,不需要另外搞个RTOS。就有点搞不懂MicroPython和RTOS之间的关系。。。
是类似Python与Windows的关系么?
装一个RTOS后,可以在里面跑MicroPython么?
新手求教~万分感谢~

网友A:
RTOS和micropython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用法和原理都不同,但是有交集。

  • RTOS是一个实时系统,方便将复杂任务分成多个小任务,不但可以保证关键任务的运行,也可以简化编程。
  • micropython是一种新的编程方式,用户可以不关心系统底层,使用python3的语法,和系统带有的API,就可以方便的编写嵌入式程序,对于开发产品原型特别方便。它对网络的支持也非常好,可以预期在物联网方面会有很大应用。

python中有线程(虽然很多地方不推荐使用它),线程的功能和RTOS类似,无论从功能还是使用方法都差不多。1.9版本以后的micropython开始支持线程了(_thread),在STM32和ESP32中都支持线程,ESP8266受内存限制暂时不支持线程。

国产的RTOS系统RT-Thread,现在支持也micropython了,通过软件包的方式提供micropython功能,有机会要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OS和micropython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用法和原理都不同,但是有交集。

  • RTOS是一个实时系统,方便将 ...

  • 多谢大大~

网友:
    你在裸机上跑个 MicroPython 我感觉也类似是跑了一个操作系统,也就是说既有输入输出又可以通过 MicroPython 控制硬件等等。
    我最近玩的 RT-Thread MicroPython ,本身是在单片机上跑了一个 RT-Thread 实时操作系统,然后 MicroPython 作为一个软件包运行在操作系统之上,可以通过 MicroPython 调用操作系统提供的功能。

网友:
    MicroPython 可以跑在裸机上和不同的 RTOS 上,不同的 RTOS 对于 MicroPython 的支持不一样。个人感觉基于 RTOS 的 MicroPython 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很容易的使用多线程功能。

    比如 RT-Thread 就支持 Python 的 _thread 模块 https://www.rt-thread.org/docume ... _Module/05-_thread/

网友:
    Micropython可以跑在其他第三方RTOS上,比如可以跑在FreeRTOS上,也可以跑在uCos上。
    我也在NuttX上跑过Micropython,方便使用NuttX提供的文件系统、网络协议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