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小米蓝牙鼠标增加充电功能

楼主:
现在很多鼠标都支持USB充电了,这样不用担心用着用着没有电,就要换电池了。

为了节约笔记本的USB,我用了一个小米蓝牙鼠标,估计是为了节约成本,它使用了两颗AAA电池(7号),两节AAA电池大概可以用1-2个月,经常需要更换,很不方便。虽然也可以用充电电池,但是镍氢充电器现在用的少,要是出差还要在带一个专用充电器或者备用电池,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于是就有了给它改装充电功能的想法。充电当然使用USB比较方便,这样任何时候只要一个普通的macroUSB线就可以充电,不用担心找不到。

先把鼠标拆开,鼠标只有一个螺丝固定,打开电池仓就可以看到。拆鼠标上盖要稍微小心一点,不要把卡子弄断了。小米鼠标使用的塑料很一般,不是太好的材质,力量大了很容易折断。

鼠标很扁,内部空间不大,不足以放下一个稍大容量的锂电池,因此就考虑通过USB直接给镍氢电池充电。

要增加USB充电,就需要USB插座。鼠标本身没有USB,我们可以使用淘宝上这种,好处是带有一个小底板,方便固定和焊线。以前做实验买过几个,正好还有剩下的。

小板正好可以卡在两个按键之间,鼠标的前面是空的,正好可以挖一个小孔,将USB引出来。

挖孔使用普通的美工刀就可以,最好用小号的,刀片较小,这样更容易操作。

鼠标的外壳材质普通,使用美工刀可以轻松的挖开。挖孔前先用笔画好线,避免挖大和切歪了。

一边切一边将USB板进行对比,随时可以调整尺寸。

很快就可以挖好USB孔。不过我们并不能将USB板直接固定在两个按键之间,因为它会把鼠标上盖挡住。USB板可以按照在鼠标前面的位置,这里有一个足够大的空间,但是USB板长了一点,需要变短。

先用钳子掰成两半,在用锉刀修成合适的大小和长度。注意USB板前面要修成圆形,不然放不进去。

修整好的USB板,正好嵌入这个小空间中。

另外在找一个电阻和一个发光二极管,利用发光二极管降压兼做充电指示,电阻进行限流充电。这样电路很简单,虽然没有充电保护、电流也不大,但是好处是简单不容易坏。

注意不同二极管压降是不同的,红色LED通常在1.5-1.6V,绿色和黄色在1.7-1.8V,蓝牙、白色的LED接近3V。LED通常电流在5-30mA作用,太大了容易烧坏。USB电压是5V,2节AAA电池充满在3V左右,放电最低会到1.8V。LED压降1.6V,电流选30mA,理论上电阻选择47欧比较合适。

下面的的LED是一个红色高亮型的,电阻只找到一个20Ω电阻(还是20年前的存货),用起来应该问题也不太大。

因为直接焊到USB引脚上容易损坏,所以先用细铜线将USB的GND(最左边)和VBUS(最右边)引出来,连接到两边的焊盘作为中转。这两个焊盘都连接到USB插座的外壳上,所以需要切断上面一个焊盘的连线,避免短路。

将发光二极管和电阻焊接好,利用LED和电阻本身的引脚,导线也省了。注意管脚不要和其它元件短路。

按照回去之前,先测试一下,避免有问题又要拆开。

充电电流是37mA,稍稍超出预期一点,可能是电池的电压有点低了。虽然充电不快,一般用也够了,充一晚上也不会出问题。

测试好了,就可以将鼠标上盖安装回去。安装前USB板可以用万能胶固定一下,避免松动。

装好后充电的效果,晚上看不错。

最后看看鼠标的主控芯片,它使用了nRF51802,是NRF51822的低成本版本,但也比大部分杂牌鼠标的芯片好。

网友A:
改用USB充电本身改造的不错
注意的是,充电电压要匹配,不然影响镍氢电池寿命
37mA也太小了,一晚上充不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用USB充电本身改造的不错
注意的是,充电电压要匹配,不然影响镍氢电池寿命
37mA也太小了,一晚上充不 ...

应急充电就可以了。电流小,速度是慢一点,但也不太容易坏。AAA充电电池,标称800mAH,实际很多也就400-700。

使用专用芯片最好,但是成本高,也不方便安装。以后还是想办法找个合适的锂电池。

网友B:
我的出差专用充电神器是这个:USB供电的三洋MDU01

网友C:
所以无线蓝牙鼠标就变成了有线蓝牙鼠标

网友D:
出差前换一组电池不就好了。我也是为了省一个usb用了蓝牙鼠标,用的thinkpad的,感觉小米这个好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无线蓝牙鼠标就变成了有线蓝牙鼠标

还是无线的,就是有线方式充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的出差专用充电神器是这个:USB供电的三洋MDU01

这种充电器不知道质量怎样,现在很多USB充电器都没有保护,充满了也没有指示,只能靠时间估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差前换一组电池不就好了。我也是为了省一个usb用了蓝牙鼠标,用的thinkpad的,感觉小米这个好丑

是很丑,所以改造起来不心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充电器不知道质量怎样,现在很多USB充电器都没有保护,充满了也没有指示,只能靠时间估计。

这个是 delta V 判断停充的。属于“智能充”。

网友F:
以为换成了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为换成了锂电池。

我也想把自己的小米蓝牙鼠标换成锂电池的。手里没有镍氢电池,懒得单独去买。不过手里的锂电池尺寸都不合适,一直没有行动起来。我笔记本用的少,半年了电池也没有换过呢
楼主肯定是手头正好有镍氢的电池,要是专门买的话不值当的。我准备买其他东西的时候有合适的就捎一两块回来。

网友G:
小米那个不好用 ,手感 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米那个不好用 ,手感 不好用

是的。小米的鼠标和移动电源都很一般。

网友:
不是一般的厉害呀。

网友H:
厉害,创意不错,我有鼠标怕改装拆坏了所以一直不敢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厉害,创意不错,我有鼠标怕改装拆坏了所以一直不敢动它

试试吧,反正现在鼠标也不贵。

网友: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网友:
有意思,但这样充电太慢了

网友I:
不是说镍氢电池有记忆功能的呀,如果充不满,对电池的寿命影响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说镍氢电池有记忆功能的呀,如果充不满,对电池的寿命影响大呀

镍氢电池略微有记忆效应,寿命在1000次左右

网友I:
也就是说这种电池能充电1000次左右吗?就是可能充不进去电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也就是说这种电池能充电1000次左右吗?就是可能充不进去电了是吧

差的电池可能不到1000次,容量就急剧下降,甚至充不进去了。不过一般情况很少有电池会用这么长时间的。

网友:
心灵手巧啊,佩服佩服,在下懒得改,直接稳压电源分别充电2只,10小时,140mA恒压方式,充电时间10小时,能坚持使用20多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