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效率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初学开关电源,遇到以下问题,请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附件的电源是接1000W的电机,但是图1输出后电机效率达不到,实际只有六七百瓦左右,图2是改进的,还没有测试1、如图1,电机的电源是由C部分供给的,为什么效率会达不到?电机的电流和电压都是通过整流后直接输出给电机的,我的理解是跟其他部分都没有关系,可功率就是达不到,请问D部分会对C部分有影响吗?

网友A:
效率与功率到底是指什么啊?从你所述,是输出功率不够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率与功率到底是指什么啊?从你所述,是输出功率不够使用。

是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率与功率到底是指什么啊?从你所述,是输出功率不够使用。

达不到想要的功率

网友A:
从逻辑上说,图1或是图2都可以实现,你的输入是怎么设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逻辑上说,图1或是图2都可以实现,你的输入是怎么设计呢?

输入就是单相AC220V整流后送给逆变桥,然后供电机使用

网友:
设计1000W,C 部分达不到额定功率
D 部分是RCC电路的7805和34063这部分不会吃掉你三百到四百瓦的功率
分明是逆变部分功率没有输出够

网友B:
应该检查逆变部分,变压器,功率管等是否设计选型参数有问题

网友C:
D部分功率相当小,对C部分影响不大。

“图1输出后电机效率达不到,实际只有六七百瓦左右”
电机的效率和电机的功率是两回事。“实际只有六七百瓦左右”是电机的功率,不是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检查逆变部分,变压器,功率管等是否设计选型参数有问题

应该跟变压器没关系,因为变压器都是在D部分和B部分。有可能是逆变部分中功率管选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D部分功率相当小,对C部分影响不大。

“图1输出后电机效率达不到,实际只有六七百瓦左右”
电机的效率 ...

看来没搞明白功率和效率这两个概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检查逆变部分,变压器,功率管等是否设计选型参数有问题

我查了datasheet,这个MOS的集电极功率损耗有三百多瓦,可能是MOS选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查了datasheet,这个MOS的集电极功率损耗有三百多瓦,可能是MOS选型的问题

换管子再测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查了datasheet,这个MOS的集电极功率损耗有三百多瓦,可能是MOS选型的问题

理解错误!power dissipation意为“耗散功率”,指管子可以承受的功耗极限,未必就是实际损耗,只是要求损耗不能超出该值,实际损耗是由电路设计和负载功率决定的。

网友A:
除了上面其他朋友说的以外,再考虑一下,输入和输出端的储能电容器的容量是否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上面其他朋友说的以外,再考虑一下,输入和输出端的储能电容器的容量是否够用。

储能电容应该够用了,并联了两个330uF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