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PCB板子外形线的宽度会影响最终板子制作时的尺寸吗

楼主:
只知道制板子的基本流程,不知道具体的细节 求大佬指点

网友A:
我们一般是在Keep Out Layer层画外形线,做板的工厂确定外形尺寸是在机械层,如果没有机械层,厂家会根据禁止布线层确定PCB边框的,最终的结果是不会影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是在Keep Out Layer层画外形线,做板的工厂确定外形尺寸是在机械层,如果没有机械层,厂家会根据禁 ...

那他们确定外形的原则呢  是以线的边缘 还是中心呢?

网友:
外形线的宽度大小不影响,一般默认是10mil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他们确定外形的原则呢  是以线的边缘 还是中心呢?

每个厂家工艺精度不同,如果外框线画的太宽,担心切边影响外形尺寸,尽快和厂家沟通

网友:
Keepoutlayer 层,   外框线一般10mil

网友:
我们是按中心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