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滤波的部分怎么总是衰减啊 求指教

楼主:
中间低通串高通滤波的部分 高通输出总是衰减怎么回事啊。怎么改?我频率输入范围是1kHZ到600kHZ

网友:
这图画得太难看。
同一幅图,元件符号至少应该一致。图中却使用了两种电阻符号。

网友:
“高通输出总是衰减怎么回事啊”
你设计电路时,考虑到R3C3是R2C2的负载了没有?

网友:
低通串高通,两个网络的参数相同,楼主的意图恐怕是要一个带通。
但是带通不能那样实现,原因就是上面说的,后级称为前级的负载,直接影响了前级的频率特性。
既然有两个运放,为什么不做一个有源低通和一个有源高通两级串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