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的AD数模隔离方案

楼主:
如图所示的系统,想咨询下转换板的电源方案。
多问一句,LDO和电源基准有什么区别?

现在的方案是Vcc_a和Vcc_b是一个,然后电桥的干扰直接影响了AD和放大器的供电,所以现在想分开。
LDO准备用ADP151(超低噪音线性稳压)。

网友A:
问题不够具体,可以直接用ADI的隔离芯片,内部带电源隔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够具体,可以直接用ADI的隔离芯片,内部带电源隔离的。

请问哪里不够具体呢?隔离芯片可以提供一下型号做参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