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
求教各位老师。
各位老师好,我的电机驱动板电路图在附件中给出,驱动板也有逆变器这部分。以前用这个驱动板启动电机挺好的,现在用同样的程序启动电机启动不起来,需要用手轻轻扭一下才能正常运转,而且检测出来的相电流波形很差,初步估计是驱动板出了问题,我也查了一下逆变器应该没烧。现在实在不知道问题在哪了,麻烦大神带带路呢。
谢谢啦!

网友A:
“电机启动不起来,需要用手轻轻扭一下才能正常运转”
现在使用的电机和以前使用的电机是否同一型号?若是,先比较比较现在所使用的电机和以前使用的电机轴承摩擦力矩是否相同。比较摩擦力矩只要用手转动两个电机并比较手感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启动不起来,需要用手轻轻扭一下才能正常运转”
现在使用的电机和以前使用的电机是否同一型号?若是 ...

电机都没换,控制器和驱动板也没换,估计是驱动板哪块出问题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都没换,控制器和驱动板也没换,估计是驱动板哪块出问题了呢

这种情况,不仔细测量各点电压电流及波形,很难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C:
有没有多的板?同一个程序,同一个电机,换几个板试试。会不会元器件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多的板?同一个程序,同一个电机,换几个板试试。会不会元器件失效?

关键就是没有多的板子,
要是元件失效感觉就麻烦了。就只能重新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