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画完,怎么导入的PCB的丝印不对

楼主:
丝印怎么是映像跟底层的?

网友:
你丝印设置到底层去了

网友A:
DXP==》Preferences==》PCB Editor==》Defaults==》Component
你去这里面 把设置改一下,把底层改成顶层,再导入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了。
或者你选中一个然后右键查找类似,在那里面统一更改到顶层就好了!

网友B:
同样的问题还未解决,期待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问题还未解决,期待大神

注意看2楼3楼的回答
把元件放到底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注意看2楼3楼的回答
把元件放到底层了

丝印应该是在Top Overlay这层添加的吧,如果放在了底层或顶层那么在覆铜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丝印应该是在Top Overlay这层添加的吧,如果放在了底层或顶层那么在覆铜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丝印放到顶层和低层与覆铜没有关系,丝印都能正常显示的

网友:
在优先选项中——还原设置

网友:
你这个是序号设置错误只需把bottomOverlay改成TopOverlay。。。。。

网友:
引用 网友A:
DXP==》Preferences==》PCB Editor==》Defaults==》Component
你去这里面 把设置改一下,把底层改成顶层, ...

大神  已解决

网友:
解决就好,这个设置方式可以记住,以后画板子可能会经常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