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图,请教,L8的感抗应该选多大的 ?

楼主:
如下图,AC220V经过T2降压为AC18V后,经过桥式整流后,为DC25V。
DC25V经过 电容、电感的 π型 滤波。

为了不让 电容、电感组成的滤波电路 发生谐振,请问:
1. L8的感抗应该选多大的 ?
2. 在哪里 可以找到 这方面的 理论基础知识 ?

谢谢 !

附图

网友:
注意,整流后的电压并不会上升,电压上升是滤波的结果。L8的选择依据是根据负载的大小以及对纹波参数的需要共同决定,谐振频率可用戴维南定律分析计算,不过在工程上一般不会这么做,因为能满足纹波参数需要时的谐振频率会远低于纹波频率。另外,电感滤波现在已经很少使用,几十年前常用是因为当时的电解电容很贵,尤其是电子管时代因工作电压较高,高耐压电解电容更是十分昂贵,所以多用电感滤波。现代条件下,用电容滤波即可,有时在电源回路里串接磁珠电感,那是为了对付电路中的高频噪声,并非传统的派型滤波电路。关于整流滤波方面,maychang老师在本站有相关原创帖,不妨去阅读学习。

网友:
maychang的“整流杂谈”系列精华文章可以在maychang的个人空间中找到:https://home.eeworld.com.cn/home ... e&from=space&page=2,尤其是其中的第5篇。

网友:
使用电感的pai形滤波电路如今极少使用,主要是成本、体积和重量均太大。综合考虑,往往是电容滤波,然后电子器件稳压。

网友:
谢谢二位老前辈的指点!